改做它用的手机充电头

楼主(2024-05-15):
朋友这个充电头不能给手机充电,不要了。

我拿来测试,发现输出电压才  4.4V 难怪手机不能充电。
还好可以qc,但是输出电压仍是偏低,按12V设置,输出仅11.7V
不过焊上插头,还是可以当个12V电源使用。

网友:
头都没有线和功夫值钱啊

网友:
这体积,散热不好,长时间12V1.5A工作够呛。

网友:
还是用正常的充电头吧 不费这功夫了

网友:
个子好像不是很大啊,不过能用就是好东西

网友:
有没有可能,输出电容失容了呢。。。。。。

网友:
5伏都低说明有问题了,很可能和楼上说的电容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6楼说的情况,输出滤波电容有问题了。

楼主:
滤波电容有问题?
拆开更换维修。更换完了外壳怎么密封都是问题。太折腾了
先当12V电源使用。等到实在不堪用了再拆开吧。
这个充电头发热倒是挺明显的。但还没到烫手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