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W01A搭建一个自动充电电路

楼主(2024-05-15):
发一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电路设计:

国际惯例,电路图先上:

电路原理:电池电压经过分压,进入DW01A(U1)的VDD脚。当电压低于某个值时,VDD低于2.5V,U1第一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吸合,控制外部充电电路给电池充电。此时耗电大概30mA。

当充电到某个电压时,U1VDD电压超过3.0V,1脚输出高电平,Q1截止,继电器释放,终止充电。

元件选型:继电器使用3V小型继电器HK4100F,实测2.5V也能可靠吸合跟断开;U1使用DW01A,带A表示过放电保护时能自动恢复,无需执行充电步骤。增大R1-R5的值可以降低静态电流,如图静态电流大概6微安。

注意事项:电池最好带保护板,万一停电,此电路工作时电流不小,会加速放电。继电器支持250V3A的工作环境,可以控制市电,为低耗电产品(比如感应小夜灯、时钟)实现插电0待机功耗。此电路还可以控制充电电压,提高电池寿命

PS:此电路没有经过验证,仅仅在理论上实现。欢迎有时间的大神验证一下,最近太忙了。

PCB图:

3D图1:

3D图2

欢迎大神斧正,砖轻点拍哈。。。。。。

网友A:
能否保证U1的供电,不知有人验证过没有

网友:
哈哈,又增长了新的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保证U1的供电,不知有人验证过没有

DW01A的工作电流只要3微安,估计是问题不大。验证的主要是1脚低电平时能吸收多大电流,能否控制Q1

网友:
每天都有新的知识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多年前买的DW01一直在吃灰,看来可以用做电量低指示。

网友B:
电池不是可以一直浮充的吗?难道外部充电电压要设置比电池限制电压还要高?
所以这个电路设计用在哪种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是可以一直浮充的吗?难道外部充电电压要设置比电池限制电压还要高?
所以这个电路设计用在哪种电池 ...

对于低电流设备比如时钟,电池相当于储存状态,电压低点对延长电池寿命有好处。

网友:
可以参考 网上买的DW01串联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