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老古董SANTAK Multi-Power 500,电池坏了。

楼主(2024-05-15):
换一个电池据说要80,不知道值不值,犹豫中!

拆下的外壳

外观

电池仓1

电池仓2

电池仓3

电池本体

插头压接式

机器内部

网友:
有的UPS有时间限制

网友:
把家里的汽车电瓶接上就行了。。

网友:
直接用电动车电池。

网友:
换个电池就行,这个带小电流还行!

网友:
不值,现在很少停电了,我还有两块板子,一直没用上

网友:
电池说是免维护的,其实就是铅酸电池,板栅腐蚀失效了,即使救活也不耐用

网友:
不必买电池了

网友:
半拆一个老古董SANTAK

网友:
能用得上就值

网友:
建议吧电池锯开,留个壳子,然后整几节磷酸铁锂进去

网友:
家里有几个用他的

网友:
电压不稳,经常停电的地方,还有随机电池损坏的笔记本,可以用的上。

网友:
UPS没多大用了,留着当个逆变器用就行了

网友:
SANTAK当年算是大品牌,只是现在UPS一般用不上了。

楼主:
防涌浪,防雷,感觉还有点用!

网友:
不值得的,早期的这种主要为电脑后备电源的UPS大多是方波的,甚至修正弦波的都少,没啥意思,如果是纯正弦波的就百分百有意义留下使用了

楼主:
现在有啥大品牌UPS?家用

网友:
猛一看还以为是钢铁侠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