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测德力普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2024-05-15):
前几天买了个无线鼠标--拆测3元到手的无线鼠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想给它用锂电,用4.2V的不放心,磷酸铁的电压低点,在允许的范围,正好有红包,就拍了这套组合,用在这个无线鼠标上正合适。

下边晒晒测测,上照片。

红包后不到2元

包装还不错

说明书

看看外观和参数

没用过铁锂,不知道500MA有没有虚标

到手电压3.29V

配套的点位筒

装无线鼠标上完美

用论坛神器试试充电,神器把它识别成锂离子电池了。

不敢大意,守着它充,看灯停充了,抓紧在线测电压,还好,停充的时候没当锂离子电池,停在这里虽然有点高,但还是按铁锂停充的。(这个电压表也可能有一定的误差。)

取下电池再测一下,还行,百度了一下有文章称最高3.7V也没问题,这个万用表可能显示有点偏高。

经测试实验,用论坛神器充铁锂没有问题,虽然开始识别的时候当成了锂离子对待,但是停充的时候停在了铁锂值上。估计铁锂用得没电的时候,充电器会把它识别成铁锂了吧,等这节电池降到2点多V的时候再试试。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哈哈,老兄真会买东西啊,各种操作下来买个航母估计你也花不了30元

网友A:
老兰还是老五家不是有2块一节的5号铁锂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兰还是老五家不是有2块一节的5号铁锂卖吗!

你加上邮费了吗?再说,我需要7号的,5元装不进去呀。

网友:
其实这种新出的鼠标很省电的,两节普通7号电池怕是能用一年,完全没必要用充电的...

网友:
1.75元,包邮,超值。

网友:
凑单啊,5块邮费多平均一下就好了!总会有点自己想买的玩意凑单的!

网友:
我曾经也考虑过使用铁锂电池来替换干电池,但发现铁锂电池的容量比镍氢电池小多了,换电池的周期会变短,最后买了30只5号和几只7号的的低自放电镍氢电池来使用(2100MAH的5号低自放电3.5元一只,7号2元一只,比干电池还便宜),使用了快一年多了。

网友:
5元红包是淘特的么?

网友:
还真贵啊,俺09年买的5号铁锂7元多,给傻瓜相机用了几次,就充满电放了几年,拿来用都还有大半的电,真是耐操

网友:
刚刚测试了一下,论坛神器把锂电池放上去后,在还没有开始充电之前按选择键是可以选择3.2V模式的。

网友:
1块钱也是钱,这牌子不要碰

网友:
我的也是用这个铁锂,虚标一半的容量

网友:
买过德力普的7号磷酸铁锂,做工很差。电池负极用的金属和一些一次性电池的一样,而普通充电电池负极都是钢。也不知这货是工厂设备不行还是塑料外皮不行,外形居然不是圆柱形,而是类似于一个多边形的柱体。为什么买这牌子,因为淘宝上搜索了几页,只有这牌子和倍量,没见到其他牌子了,要么是拆机接近报废的,太小众的东西只能让猴子称大王了

网友:
选择键就是那个Select按键。
长按是选择充电电流,短按是选择电池种类。

网友:
论坛这个双槽版的充电器识别也是不太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