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解决加密网站打不开?DDoS Security

楼主(2024-05-15):
这几天有的加密网站打不开,换了不同的浏览器也是一样,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E文翻译一下就知道了...

----------------------

网友A:
很不幸,你的浏览器太古老了本网站不支持,请升级浏览器后重试

网友:
86.0.4240.1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幸,你的浏览器太古老了本网站不支持,请升级浏览器后重试

升级了也没用,试了好几个浏览器,谷歌,百度,UC,火狐都是显示要升级!

网友:
啥是加密网站

楼主:
网址是https开头的

网友:
https网站无法打开,大多数是由于SSL证书出现问题,建议重新安装SSL证书试试。 忽略证书警告并继续访问网站,然后单击地址栏后面的“证书错误”按钮打开弹出窗口,单击“查看证书”,然后单击“安装证书”。 如果在此过程中SSL证书安装失败,则需要重置计算机的日期时间,清空浏览器中的临时文件。

网友:
学习了 网页证书有问题吧

网友:
拒绝服务,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可能服务器出了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