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保养一下NISSAN,换机油、滤芯

楼主(2024-05-15):
一年了,天气暧和了,动手就没那么多烦脑了
弄了个神器,彻底解决了放不干净的问题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A:
这车看着很新啊,还在保修期么?还在保修期就自己搞4S会不会不认。

楼主:
空调滤芯不好换,要躺在副驾驶放脚的位置,搞得腰疼
拍摄不方便,将就看一下

楼主:
空气滤芯也要换的,这个很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看着很新啊,还在保修期么?还在保修期就自己搞4S会不会不认。

要它认什么,今天这套自己弄不到300,4儿子要800多

网友B:
按公斤计算有误差吧。老油混入杂质,密度大。同样重量,新油体积更大。刻线越往上。建议拿一个上次换油的空瓶子来测量。如果经常自己换,一次找准量以后,就不用测量了。按之前参数加就行。

网友:
自己动手赚工资,而且是高工资,自己3,4百,,,4儿子最低800。

网友:
定期保养,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公斤计算有误差吧。老油混入杂质,密度大。同样重量,新油体积更大。刻线越往上。建议拿一个上次换油的空 ...

正是这样操作的,这是放出的油,漏掉些地上

网友C:
这种泵抽机油,就变成一次性的了。用完抓紧清洗干净估计还有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泵抽机油,就变成一次性的了。用完抓紧清洗干净估计还有救。

为什么?不明白

网友E:
周末那天我也换了,EA211,机滤没拆下来,去汽修店借的链条扳手....滤芯都拧变形了,用的同款机油,不过我是A3B4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明白

隔膜泵,与机油长期接触会老化发软,所以用洗衣粉过一遍水,就是泵的两根软管插入洗衣粉水里面,循环几分钟,让泵里面的机油清洗干净就可以下次再用了

网友G:
几年车,舱里这么干净

网友:
这么彻底的大换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周末那天我也换了,EA211,机滤没拆下来,去汽修店借的链条扳手....滤芯都拧变形了,用的同款机油,不过我是A3B4 ...

装之前先摸油,再拆时就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年车,舱里这么干净

刚擦完的你说干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泵抽机油,就变成一次性的了。用完抓紧清洗干净估计还有救。

已经放二年了,木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膜泵,与机油长期接触会老化发软,所以用洗衣粉过一遍水,就是泵的两根软管插入洗衣粉水里面,循环几分 ...

没事的,再说又得浪费洗衣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