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铅酸充电器改数控可调充电器超简单

楼主(2024-05-15):
3842铅酸充电器改数控可调充电器超简单

3842铅酸充电器改数控可调充电器超简单
仅需改动焊线4个地方,超级简单

手里翻出来一片N年前的铅酸充电器,感觉固定电压电流不适用
想着给它改成可调的,
网上看了方案,挺简单的,
就用数控板改了一个

数控板采用STC单片机,12864拆机屏幕制作的,使用是贴片编码器,就好看多了,

原机是60V5A的充电器,改成了0-60V/0.5-5A可调充电器,
现在充电就方便了,可以随意冲电池了,而且可以查看充电电压,电流,及充电容量了,

焊接负载电源供电
焊接3842-7脚供电
焊接数控板输入
挑起光耦1-2脚,接入驱动板
校准
搞定

电压

电流

是不是超级简单,

网友A:
数控板不便宜吧,能买一个可调充电器了吧,有链接吗。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会彼岸程会单片机

网友:
不错,数控板是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
数控板那里买

网友:
看到个辅助电源

网友B:
这个数控板值个可调电源了

网友:
自己能折腾就是有意思呀!

网友C:
四川广安杂货铺出这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川广安杂货铺出这个板子

对的,就是这个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板不便宜吧,能买一个可调充电器了吧,有链接吗。

咸鱼:广安杂货铺

楼主:
咸鱼:广安杂货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控板值个可调电源了

有两个版本,测试版和正式版,测试版便宜,就是编码器外置,需要飞线焊接,

网友:
刚看到38元的,应该是测试版。正式版多少元?应该详细介绍一下,比如支持电流、电压、功率,有没有过温、超功率、超容量、超时等保护,风扇是温控调速的吗?有软关机功能吗?

网友:
真是方便了,自己要弄个辅助电源

网友:
50A的电压电流表不卖了?

网友:
这个还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