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标注400瓦12伏恒压恒流恒温智能电源拆

楼主(2024-05-15):
      三个坏的、检查三个风扇都卡死不转(有个风扇引线都烤变色了),二个次级电容鼓包、量初级反馈电源有16伏左右、次级电压几乎为零,判断初级没坏。更换电容后12伏正常内部指示二极管发光。另一个初级消峰二级管炸掉场管坏及推动管炸裂飞一脚、保险坏。

铝合金外壳和内部风扇散热

初级部分

次级估计风扇停转后高温引起电容失效

二双二极管并联整流

初级单场管

网友:
超薄广告灯箱电源,

网友A:
铝合金外壳散热应该不 错

网友:
商场里广告灯箱里的电源

网友:
这种电源好像很不耐用。

网友:
刚说索尼的拆机电源这里就有反案例了,设计做工不行呀,该增加散热没有增加,看PCB layout还是挺有创意的,咋就那么不耐用呢...用料?环境?

网友:
看做工比较山寨,除了铝合金外壳好看,其它真的不怎样。

网友B:
带风扇的,一般是风扇卡死

楼主:
是的!估计是招标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外壳散热应该不 错

没有风扇主动风冷照样坏,但这里风扇可靠耐久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风扇的,一般是风扇卡死

是的,两个加油后可以,一个不行

网友:
电源看着不错,三个组一个,修起来。

网友:
风扇寿命决定电源寿命。

网友:
做工一般,价格一应该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