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键盘Fn键默认按下了么

楼主(2024-05-15):
感觉非常奇葩,手头一个微型键盘,在别的电脑上正常,办公室笔记本上等于按下Fn.打字时如果按下Fn,结果是等于不按下Fn.就是Fn键按下与否正好与结果相反,关键是该电脑别的键盘正常,这个键盘在别的电脑上也正常.不知出了 什么问题

楼主:
键盘型号详见下图

网友A:
完全没理解你说的什么,Fn本身不存在键值,配合其他按键实现特殊键值定义,上位机不会知道Fn键的存在,如果有问题就是键盘本身的定义或者故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理解你说的什么,Fn本身不存在键值,配合其他按键实现特殊键值定义,上位机不会知道Fn键的存在,如果有问 ...

很简单,正常打字显示键盘白字,按住Fn打出的是对应下按键上的蓝字,如uio对应底下456,如果不按下Fn打出的是456,按住Fn打出的是uio,反了

楼主:
看下边用记事本打的第一行,上边是不按住Fn打的,下边是按住Fn打的,与正常键盘正好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简单,正常打字显示键盘白字,按住Fn打出的是对应下按键上的蓝字,如uio对应底下456,如果不按下Fn打出 ...

有的键盘有主键切换,你这明显就是切换过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下边用记事本打的第一行,上边是不按住Fn打的,下边是按住Fn打的,与正常键盘正好反了

找BIOS设置,有关于Fn的默认选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键盘有主键切换,你这明显就是切换过去了

怎么改回来 ?
才发现第二个问题,问号怎么打挺费劲,必须shift和Fn同时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键盘有主键切换,你这明显就是切换过去了

谢谢,百度了一下,切换回来了,Fn+Numlock

网友:
学习了,以为Fn键只在笔记本电脑有意义,在台式机无意义!

楼主:
关机重开,关机前Fn+Numlock切换回主键,发现开机后输入开机密码并没切换回来,输开机密码时切换也不管用,只能按住Fn,开机后倒是不用切换已经正常了。
看来键盘与电脑还有不匹配的地方

网友:
蓝色数字是小键盘,应该是某个组合键开启\关闭小键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百度了一下,切换回来了,Fn+Numlock

玩笔记本的都知道字母上的数字键要这么开关啊,我还以为是顶上的F功能键呢...

网友:
有时候,切来切去麻烦,只要不是经常打数字,就不启用小键盘,FN键我基本没用过。

网友:
肯定不是默认

网友:
Fn键组合模式被激活了,一般可以通过键盘右上角的“Num”状态灯看到是否切换到了数字小键盘模式,也就是按蓝字输入的模式。一般情况下是按“Fn”+“Number”组合键激活/关闭的。

网友B:
本子BIOS设置的,后期很多BIOS默认这样,和键盘没有关系

网友C:
我的笔记本可以设置的。。。。
不知道你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子BIOS设置的,后期很多BIOS默认这样,和键盘没有关系

问题是只有这个键盘有此问题,此本子上用普通键盘没问题。此键盘用在台式机和平板电脑也无问题。搞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笔记本可以设置的。。。。
不知道你的行不行。。。。

我试了,不行,笔记本本来是自带键盘的。卡扣坏了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