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竟然漏液了,咋办好呢:(

楼主(2024-05-15):
还好及时发现了,如果发现不及时,

设备是不是有可能被这镍氢电池搞坏
镍氢电池漏液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镍氢不是外壳很稳固么,也会被电解液腐蚀么

网友:
哪有电池不漏液的,迟早的事情

网友:
镍氢很少漏,不是不漏。清干净就行

网友:
这不很正常……解决办法就是买好的、贵的

网友:
镍氢电池很少漏,漏液说明产品质量有问题!

网友:
电池要扔掉它。

网友:
镍氢电池也漏?之前买了好些爱老婆的,都没见漏过。

网友:
漏这么严重的比较少见,我看见过几次因为少量泄露生锈的

网友A:
酒精洗洗电池仓建议电池片喷点WD40, 我的胜利万用表就是电池漏液PCB损毁严重报废的.我接触过的电池都有漏液风险,包括磷酸铁锂.

网友:
我的镍氢电池也漏

网友:
碳性电池应该可以的

网友:
WD40或者除锈剂+牙刷刷一下

网友:
凉拌啊。。。把电池空运到垃圾桶,更换弹簧。。。

网友B:
电池质量不行,还有就是充电器是傻充不会自己停,长时间过充电造成发热里面压力增大导致排气口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质量不行,还有就是充电器是傻充不会自己停,长时间过充电造成发热里面压力增大导致排气口打开 ...

普通镍氢电池是不是没有排气口?

楼主:
你的镍氢电池什么牌子的?

我这个电池好像是星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洗洗电池仓建议电池片喷点WD40, 我的胜利万用表就是电池漏液PCB损毁严重报废的.我接触过的电池都有漏液 ...

磷酸铁锂是锂电池,为何也漏液?

网友:
以前用傻充的时候电池漏过液,用了智能充以后再没漏过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磷酸铁锂是锂电池,为何也漏液?

一样会漏,发现时从极耳冒出物质已经钙化,曾经一组软包磷酸铁锂放在不锈钢壳子里没有密封用户泡在雨水里然后整组膨胀+漏液顶在壳子里无法取出来,后来整个疙瘩全部扔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会漏,发现时从极耳冒出物质已经钙化,曾经一组软包磷酸铁锂放在不锈钢壳子里没有密封用户泡在雨水里然 ...

以后电池这类东西是不是最好和pcb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