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有没有可以工作在1V以下电压的单片机啊

楼主(2024-05-15):
就需要一个ADC,一个时钟,一个输出IO,一个输入IO,支持休眠唤醒就行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pn结就0.7v了。mos开启电压也不会太低吧。

网友:
自己再加一个升压电路

网友A:
看看合泰的HT66F017L,最低0.9V,
TI也有0.9V的低压MCU忘记型号了

网友:
1V用什么供电?电池也有1.5V啊,随便一个太阳能光伏板也有5V啊

网友B:
电脑cpu的工作电压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C:
为啥要这么代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这么代的电压?

我看到电动牙刷用的电路完全没有升压,那种1.5v的马达有办法在4V下面工作么?

网友:
MCU在1V以内应用就算有那也是特殊产品,桌面级CPU貌似核心在小负载使用1V以内,大负载核心供电应该都超1V,还有CPU内部内存控制器是超1V工作的,应该在1.2-1.35V左右.

网友:
电源升压一下

网友:
一节7#充电电池最低电压1.15V左右,,什么机器用比它还低的电压啊

网友:
用在啥特殊领域 电不够用啊

网友:
前两天改门铃的es7p001?电压5V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怎么低电压要省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cpu的工作电压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单片机有这种和电脑CPU同款的超低工作电压工艺制作的吗?

网友:
应该有超低压的单片机,很多单片机核心电压都很低。

网友:
找到了,MSP430L092,最低0.9V

楼主:
有用过这个芯片么?官网最便宜1.2美元,但是国内网站价格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合泰的HT66F017L,最低0.9V,
TI也有0.9V的低压MCU忘记型号了

内置DCDC,和外挂DCDC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合泰的HT66F017L,最低0.9V,
TI也有0.9V的低压MCU忘记型号了

居然有工作在0.9V的单片机,真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