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5W的LED灯泡,天热了,自动降功率到11W,闪来闪去的也没有谁了

楼主(2024-05-15):
两个月以前买的,15W,用功率插座,回来测试了下,的确有。

这几天天气热了,我发现灯泡经常闪动,我还把开关清理了下,测量了电阻。

今天用功率插座再看,刚开不久的确有15W,但十几分钟,就闪动啊,一看功率稳稳的跌到11W,好厉害啊,所以感觉还是明显的暗了。

难道有温度传感器?才买几个月啊,也不会马上坏的,这个牌子以前买过,还不错。

网友:
拆开看一下啊?

网友:
闪烁,就说明LED发光管有的可能要坏了,太热了,你可以拆开来看一看LED灯珠有没有过热的或者发黑的,太热影响寿命。

网友:
这个体积5w的话,铝质散热器能稳定,

楼主:
这个体积,15W,太小了

网友A:
闪来闪去基本挂了,以前家里的射灯我换了led后,基本上半年到一年就会有闪的,有灯板上灯珠脱焊的,有灯珠挂掉的,也有驱动挂掉的

网友:
看状况是热量问题, 现在的LED灯还没有发现有过热保护的装置,不过有部分驱动IC支持热保护.

网友:
买回来后就必须将功率改小。

网友:
输入输出电容有问题就会闪

楼主:
不过有部分驱动IC支持热保护.   这个体积,15W,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来闪去基本挂了,以前家里的射灯我换了led后,基本上半年到一年就会有闪的,有灯板上灯珠脱焊的,有灯珠 ...

到没有什么闪的,只是开机几分钟有闪动

网友:
主照明还是买好点的牌子,指标寿命好些。

网友:
一般灯泡闪都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
无论是否是塑包铝的,这种散热对于15W的功率来说确实不够,何况灯板与散热铝杯的接触面积就那么一圈,小小的接触面积

网友:
这个体积抗不住15W,,散热面积不够

网友B:
这种灯具功率越大坏的越快

网友C:
要买体积和功率成比例的,别想着小灯功率大,就算真大,那也会死得快的!

网友:
灯头四周打孔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买体积和功率成比例的,别想着小灯功率大,就算真大,那也会死得快的! ...

是的,我以前买过18W的,体积好大好大。

其实,并不闪动,只是降功率的时候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具功率越大坏的越快

也不能只看体积,要看内部散热的铝件体积大小,寿命和温度高低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