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做电子负载

楼主(2024-05-15):
     以前改个电源,测个充电器啥的,都是使用汽车灯泡做负载,但是电流大小不可控,只能看个大概,坛子里逛久了,对于坛友们的电子负载是唾延已久,正好这段时间空闲,于是着手开干,一开始打算洞洞板完全自主的,可是洞洞板质量太差,好的板子也不便宜,于是直接上成品裸板。因为,看了原件除了取样电阻没有,其他原件都有备件。
一顿操作下来,成品出来了
第一层主板,调节电位器没有焊在板子上,外接出来了,打算做个面板,这样接线调节啥的方便些。电阻全部采用金属膜电阻,其他的都是有什么用什么,MOS采用的19F7476,14安600伏,8管装齐,板子卖家说能到600瓦,由于我也没那么大的散热器,所以,应该没问题。

第二层板子,做电源,主板12伏供电和表头5伏供电.还加个交流电源开关。
前面板采用7107表头改的20安电流表,因为平时也没太大电流要测,所以也没有改的太大量程。
板子带低压保护功能,但是调节是需要测芯片2脚电压,所以弄了两个小接线柱出来需要低压保护功能时打开右边开关即可,用的不多也没加电压表头,需要的话临时用万用表测一下吧。右侧大接线柱做输入,面板还有些空间,后期还可以加个电压表测试输入电压。

风扇直接使用atx电源风扇,只有1800转,不暴力,测试时十安电流也就在80度左右,测到300瓦左右,因为我最大电源也就350瓦,再大不敢搞了,怕电源干废。但是也足够用了,平时也就两百瓦内玩玩,也没太大电源。感觉天热怕温度扛不住,又加了两个小涡流扇,对着管子吹,也就能提供五度左右的效果吧,聊胜于无,主要空间有限。
怕接线屌迷,还在输入加了几个肖特基,算是防反接保护吧

最后最上边加个透明塑料板,防止掉东西到板子上危险,打了个孔穿两层板,用小螺丝刀可以直接调节低压保护电位器,这个不常用,所以电位器也没引出来。
整体架构就是如此,简陋的很,暂时也没找到合适的盒子装,又要散热,先裸奔着吧!

网友A:
厉害厉害。还搞个漂亮点的壳子装起来就完美了

网友B:
这板子多少米?包含管子吗?

楼主:
整机运行起来噪音还行,后期打算增设输入电压表,风扇温控,低压保护电压显示,但是暂时先这样吧,一个是还缺点器件,还有就是没有合适的外壳,等有合适外壳再一步到位全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多少米?包含管子吗?

空板12包邮,器件都是自己的

网友C:
弄个外壳装起来,会更加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外壳装起来,会更加美观

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还搞个漂亮点的壳子装起来就完美了

一方面要考虑散热,还有高电压时的绝缘问题,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盒子

网友D:
装外壳,做一下调试,应该能上精华贴了

网友E:
功能上肯定OK,但形式上如果能做得漂亮点,会更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能上肯定OK,但形式上如果能做得漂亮点,会更棒!

本着废物利用,和能省则省的原则,把自己手里零散的东西。拼凑点能用的上的东西,不太想投入过多,玩吗,东西就是要一点点攒。以后有合适外壳再弄,现在没合适的只能买,要是花个几十上百的买个外壳,东西是好看了,可是玩的乐趣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外壳,做一下调试,应该能上精华贴了

主要是玩的开心就好,上不上精华无所谓,有些东西,玩的比成品机都贵,还玩个锤子。

网友F:
签到红包花了几分钱买的电热丝  在测量电源能不能达到功率时计算出需要的电阻值 在电热丝上测出相同的阻值 短接在电源的输出线上测量电压降低多少就可以知道电源是不是标称功率了

网友G:
600v的mos管,能测的输入电压能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0v的mos管,能测的输入电压能有多少?

我也没太高的电源,手里电源也只到三十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签到红包花了几分钱买的电热丝  在测量电源能不能达到功率时计算出需要的电阻值 在电热丝上测出相同的阻值  ...

这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签到红包花了几分钱买的电热丝  在测量电源能不能达到功率时计算出需要的电阻值 在电热丝上测出相同的阻值  ...

我这个一共花了不到十六块,其他都是不花钱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一共花了不到十六块,其他都是不花钱的

我看网上只是有卖板子的 别的配件就不太清楚了 好像整体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就用省钱的办法了 场管你什么地方拆的 这么大的场管好像不好找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网上只是有卖板子的 别的配件就不太清楚了 好像整体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就用省钱的办法了 场管你什么地 ...

也是大概算了一下,东西全要买的话,这一套下来也要两百来块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