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皮带质量不行啊

楼主(2024-05-15):
新皮带,安装使用了一周,早上天气十几度,开始会响,只能调紧一下皮带。今天走到半路,开了会空调,机舱里哗哗响,刚好前面一部货车,还以为沙子,急忙减速,走了一段还响,赶紧路边停车,打开机舱,皮带啃边了。

应该是启动空调,皮带跳齿轮了。用了一周,天天开空调,怎么今天跳齿,这皮带的质量。还好旧的皮带没有丢,再装回去

网友:
这是没安装好,跑偏了才会磨损成这样

网友:
哎 这皮带质量真是的
和俺的滚筒上的一样
此前的那台 14年买的 用了四五年啥事儿没有
18年买的那台 就啃边了

网友:
合格配件不好找

网友A:
会不会是哪磨到了

网友:
有时候涨紧轮和惰轮都要一起换的,原因是涨紧轮和惰轮都和旧皮带磨出槽了

网友:
要说质量好,还是许皮带

网友B:
这玩意儿可不能断,断了发动机大修跑不掉

网友C:
皮带啃边不是皮带的锅,是没装调好

网友:
我当时买的皮带,有两款,一种是背面胶面的,一种是背面麻布面的,麻布面的贵。但也没贵多少。

除了背面摩擦的轮是光轮,其他的轮都有槽。感觉都装到槽里,自己也能回正。

我也是旧件基本不扔,现在的新件不知道靠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啃边不是皮带的锅,是没装调好

安装完都检查过了,肯定没有问题,是开空调后,皮带在空调轮上跳了一个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可不能断,断了发动机大修跑不掉

断了也没太大问题,这皮带只带水泵和发电机

网友D:
原车装的皮带一般不用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车装的皮带一般不用换吧?

日产的跑个十万公里应该没太大问题,这根啃边了,我把原来那根装上去居然不响了,原来那根差不多跑十万公里了,还没有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哪磨到了

空调泵一吸合,空调轮上皮带就跳齿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产的跑个十万公里应该没太大问题,这根啃边了,我把原来那根装上去居然不响了,原来那根差不多跑十万公 ...

就是了,二十万都没问题

网友:
换,凑该    死的字数

网友:
这是你买的皮带不行,不是皮带不行

网友:
看来现在的配件真是让人很不放心,需要认真挑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