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松下National PE-145闪光灯

楼主(2024-05-15):
捡来的一个松下PE-145闪光灯,National标的老货,功能竟然完好,拆了看看。

▼上面的参数看不懂

▼闪光灯镜片下是一长条灯泡,应该是氙气灯?

▼侧面有个同轴缆,跟相机连接后是不是还要插这根线?

▼背面有开关,左边的是个氖灯,当电容充满电了这灯会亮,关掉开关了一样能触发闪光。

▼顶部是电池仓,用两节AA电池。

▼内部看着也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升压电路加电容储电,外部信号触发电容放电点亮灯泡。

▼储能电容200μ 300V

▼振荡升压用的管子D965,有些电蚊拍都用它。

▼电路板搪锡的工艺可以看出它的历史,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产品。

这玩意我以前也没接触过,装上电池打开开关没反应,关闭一会就看到氖灯亮起了,心想是不是开关装回去的时候装反了?拆了看看还真的是。后面猜想那根线是不是触发信号的,想着用万用表通断档输入个信号看看能不能触发。刚好看表在20V档,于是给它测测是不是有电压,结果测量的时候手麻了一下,卧槽!这玩意竟然有电?还好没用通断档输入信号,不然表要挂了。看电容耐压200V,实际电压应该更低,20V档超压也不至于损坏表。既然这根线有高压,那应该直接短接就能触发闪光,于是大胆地用表笔往里面一捅,瞬间白光一闪,果然是短接触发的。过一会氖灯再次亮起,接着再短接触发没问题。

网友:
用300V的电容,还是要想到可能电压是会达到这么高的

网友:
那个参数是不同光圈快门和被摄距离,这个灯所能工作的范围

网友A:
这像是山寨的松下闪光灯

网友:
廉价低档的

玩具级别

网友:
这是过去的高压闪光灯,接到现在的数码上,有些会被烧毁

网友B:
多长时间可以触发一次

网友:
没玩过这些玩艺,农村,家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像是山寨的松下闪光灯

看做工确实一般,年代太久远,网上查不到什么资料,也不知道正品内部到底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长时间可以触发一次

大概11秒左右

网友:
这做工应该不是原装的

网友:
正品松下板子肯定有丝印的,这个啥都没有

网友:
看板子工艺问题不大,是正品!!

网友(2024-10-18):
这个灯看起来是高压触发的,接现代数码相机要小心

网友:
看变压器就觉得不是正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