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索尼wa-4000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4-05-15):
拆开研究一下,用料十足,可惜单声道+日频,机械设计也有缺陷,看着这么新,装上皮带也不稳定.

网友:
这么多飞线,看起来有点不像SONY的风格啊。

网友:
这个是记者用的采访录音机,所以是单声道,机械机构也很牢固。

网友:
电容飞引脚有点骚啊。

网友:
电机看着挺高级的,2根线有刷电机

网友:
机芯真舍得用料

网友:
老机  集成度低

网友:
这机器有年头了,记得上学时都流行超薄机,后悔没给拆了

网友:
猛一看,看着里面的黄铜件,感觉知道不是家用的

咨询一看,没有错

网友:
电路板怎么这么多飞线,啥情况

网友:
这个应该是采访机

网友:
这么多飞线,不知道是否修过?

网友:
单声道一般用在采访或录音多,还带收音可以啊。

网友:
这算纯铜机芯了吧,真养眼

网友:
这不是随身听 这是录音机

网友:
楼上几个是没见过飞线多的sony吧

网友:
这材料用的挺不错的

网友:
纯铜机芯,飞线也很正常的,估计是无法避免才这样干的

网友:
大铜 轮子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