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两块电动自行车充电板孰优孰劣?

楼主(2024-05-15):
72v 32a铅酸电池充电板,两个都是,一个是大厂的,一个是杂牌的。但杂牌的变压器料很足。充电板孰优孰劣?看不懂啊

网友:
哪个是大厂的?下面的看起来好一些

网友:
下面这个好一些!

网友:
充电速度,发热量对比一下。

网友:
上面是3842的,下面是494的?

网友:
下面那个好像是西普尔的?

网友:
感觉下面这个用料足些,上面那个连安规电容都没有,散热片看上去也很轻薄。

网友:
第二个好多了

网友:
下面这个好

网友:
看元器件好像还是下面的这个好一点,具体还是要看用的是什么芯片和方案。

网友:
下面那个明显好一些,该有都有。

网友:
当然第二个 第一个EMI电路都没有

网友:
下边的用料,散热,滤波都比第一块强好多,应该是大厂的。

网友:
下面的质量好

网友:
都觉得下面的好

网友:
上面没有EMI保护不足,散热片小,电容容量小,特别金色电容感觉差些。

网友:
下面的做工还可以,看着比较规范点。

网友:
大厂拼做工,小厂拼可用

网友:
怎么看都是第二个好,第一个看着变压器个头大,但功率可能虚标

网友:
感觉下面这个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