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自带减速的电位器

楼主(2024-05-15):
从一个进口仪器上拆的,觉的有点意思,把手转6圈,电位器转一圈,这样的减速机构第一次见,在此与大家分享。

网友:
就一张图,看不出是通过什么减速的!

楼主:
这里是减速的

网友:
谐波减速吗?

网友:
精密调节电位器,高品质的玩意

网友:
这是离合器吧

网友:
通过变速实现精密调整了。

网友A:
变相的多圈电位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相的多圈电位器吧。。。

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减速部分照片太少,没看懂减速原理,这种结构看着像摩擦离合

网友:
应该是个摩擦离合,避免调到头了还使劲拧。

网友:
弄不好是多个齿轮组成的,快拆了看看,

网友:
看不出怎么减速的。

网友:
难道那时候还不没有涡杆减速?

网友:
图片太少,看不出来是什么减速原理

网友B:
那里不是减速的,只是防过载的而已,你使劲顶着旋钮拧的话,内外速度应该就一致了,就那么薄的一点东西里面不大可能有行星减速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不是减速的,只是防过载的而已,你使劲顶着旋钮拧的话,内外速度应该就一致了,就那么薄的一点东西里面 ...

试了一下,顶着也一样,减速比没有变化。

网友:
通过磁场减速吗

网友:
像摩擦离合器结构,万一拧到头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