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350P4开关电源输出端改桥式整流可以吗?

楼主(2024-05-15):
ATX-350P4电源改了可调输出的,0-28V,不想重绕开关变压器,把原来全波整流的电路,从开关变压器次级对称绕组引出2根线,单独接桥式整流加滤波电容输出,不与电路板其他部分有任何连接,是不是可以得到0-56V的电压,有没有大佬实验过?请指教!

网友:
应该可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按原理讲是可行的,加一共阳二极管,把次级接地端悬空,两头接成桥式整流

网友:
网上改可调电源就是这样改的

网友A:
开关电源很多是并绕,不是中间抽头的连续绕,你要先确定下,然后调整好线序,是可以的,只是最大电流减半。

网友:
改可调电源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很多是并绕,不是中间抽头的连续绕,你要先确定下,然后调整好线序,是可以的,只是最大电流减半。 ...

就用12V输出的这一组,是全波整流的,输出0-27V,就用二极管的2个正极,单独接桥式整流,加滤波,地与输出与原来电路不做任何的连接,电压应该可以翻倍,电流减半,没有事情的时候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