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结谢谢--求助,这单片机有啥好方法快速便捷的手工焊接

楼主(2024-05-15):
补充:焊完了,就用手边的尖头拖焊的,1-2分钟一个芯片吧,还算容易,只是好久好久没有手工焊接过,想问问大家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看来基本都和以前一样的处理方法,偷懒是不行的。

几十块样板,引脚0.5mm中心距,0.2mm缝隙+0.3mm的引脚宽度,手工焊了几块,有点累啊。

网友A:
熟能生巧,或者花钱找人干...

---------------------------

网友:
如果只有十多块的话,手工焊接应该不难,熟能生巧,当然,手工焊接也要看你用什么工具吧?如果用的是烙铁觉得慢的话可以用热风枪+焊锡膏。

网友B:
开钢网用焊锡膏,铁板烧啊。开个钢网也就20来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钢网用焊锡膏,铁板烧啊。开个钢网也就20来块钱。

用钢网手工搞这个引脚也非常容易连锡,还是得手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熟能生巧,或者花钱找人干...



我觉得自己挺熟的了,就是累啊,想看看高手们到底怎么手工折腾的。

网友C:
锡膏加热风枪,分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钢网手工搞这个引脚也非常容易连锡,还是得手工修

用钢网手工刮不会的,我焊过上百个都没事。

网友D:
摆件也累啊,费眼睛

网友:
电烙铁焊接!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锡膏加热风枪,分分钟搞定

搞不定啊,我反正用普通锡膏是不行的,关键是手工锡膏上不均匀,少了爬锡不行,像虚焊,多了连锡,不好控制啊,一点也不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摆件也累啊,费眼睛

还行,放大镜底下看,也稳妥,连锡容易发现。

网友E:
锡膏,ptc加热就行
这个密度不如typec大,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锡膏,ptc加热就行
这个密度不如typec大,没问题的

视觉问题,和TYPE-C全功能引脚的一样大小的间距

网友F:
0.5间距还好拉,铬铁拖几下就好了,0.4间距的比较难焊,特别是LQFP64,0.5间距的。

网友:
stc最新的8h单片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0.5间距还好拉,铬铁拖几下就好了,0.4间距的比较难焊,特别是LQFP64,0.5间距的。 ...

你这算是有实践经验了,LQFP引脚成型那个弯弯处锡容易聚集,不好拖焊,全得依靠好助焊剂来辅助。

网友:
能赚钱累算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算是有实践经验了,LQFP引脚成型那个弯弯处锡容易聚集,不好拖焊,全得依靠好助焊剂来辅助。 ...

要有一把好铬铁,最好是刀头的,我从来没用过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