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用恒温台加热闪存检测数据可靠性, 可行吗?

楼主(2024-05-15):
买了10片64GB的Intel HET MLC闪存,  用IS903测试架测试, urwtest_v18跑圈没问题都通过.

用恒温台180度加热了5个小时后, 再用urwtest_v18校验数据,  只有两片是通过的, 而且速度慢了很多.  其它剩下的都不通过,  有一片数据全没了要重新量产.

用恒温台加热闪存检测数据可靠性, 可行吗?

网友:
温度太高了+时间太久了,过不了很正常

以模拟28℃环境下数据不刷新存放10年。180摄氏度老化大致为0.06小时左右,具体根据闪存规格书会有微调整。建议用100℃作为老化温度,对应24.57小时,最高使用的温度最好不要超格130℃

网友A:
180℃,5个小时,太高太长了,不坏也坏了。

网友:
楼主这是搞破坏性实验啊

网友:
大部分MLC TLC 3DMLC 3DTLC QLC可以高温模拟老化,少部分制程不行比如B47 B57 B58 BICS5  长江TAS 232L 和HUS   这一些制程结构特别,高温电子不容易逃逸

网友:
10片64GB的Intel HET MLC闪存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0℃,5个小时,太高太长了,不坏也坏了。

180℃,5个小时不会把芯片烤坏么?

网友:
电子产品   长期保存数据   还是有风险的

楼主:
180度是加热台设置的温度,  芯片放在上面没有用盖子盖住,  估计散热会降低十多二十度的, 芯片没有损坏的.

最差的那一片是什么数据都没了,  重新量产后urwtest_v18跑圈没问题都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