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啥好方法来焊接比较密的芯片引脚,(完成了,谢谢大家)

楼主(2024-05-15):
补充:焊完了,就用手边的尖头拖焊的,1-2分钟一个芯片吧,还算容易,只是好久好久没有手工焊接过,想问问大家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看来基本都和以前一样的处理方法,偷懒是不行的。

打样几十块,焊了几块,脖子都快抬不起来了

02.mm的空隙+0.3mm的引脚宽度

网友:
建议用热风枪

网友A:
加焊锡膏,热风枪一吹就行了。加焊锡膏,热风枪一吹就行了。加焊锡膏,热风枪一吹就行了。

网友B:
铁板烧 铁板烧 铁板烧 铁板烧 据说铁板烧最方便

网友C:
有条件热风枪,没有就练习拖焊

网友D:
有几十片在手,足够练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热风枪,没有就练习拖焊

有热风枪,有锡膏,但容易连锡,我是拖焊的,比热风枪还快一些。

网友:
风枪伺候吧,新手拖焊十有八九一拖一个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板烧 铁板烧 铁板烧 铁板烧 据说铁板烧最方便

不好用,手工上锡膏不稳定,要连锡,下来还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焊锡膏,热风枪一吹就行了。加焊锡膏,热风枪一吹就行了。加焊锡膏,热风枪一吹就行了。 ...

上不好锡膏,多一点点就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十片在手,足够练习了

不用练,就是想看看还有没有更轻松的方法。

网友E:
这种加点BGA助焊油,一拖就好了,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F:
连锡不怕,先拖焊,拖满都没事,然后用烙铁配合助焊剂清理引脚,或者用吸锡带清理。

网友G:
闲着没事拍的 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Z4y1N71d/

网友H:
为啥我看别人的视频里,都是直接助焊剂、ic、锡膏,然后热风一吹,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闲着没事拍的 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Z4y1N71d/

是这样的,焊接都差不多的方法,谢谢,我就是觉得焊几十个累,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手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锡不怕,先拖焊,拖满都没事,然后用烙铁配合助焊剂清理引脚,或者用吸锡带清理。 ...

想找个好方法,快速便捷,看看这里高手有什么建议,我平时焊这个从定位开始到清理干净,大概2分钟左右一个,顺利时1分钟左右,焊几个问题不大,焊几十个就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加点BGA助焊油,一拖就好了,相对比较简单。

您说的有道理,应该用BGA的助焊油才好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发给我手工贴,收点钱,你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啥我看别人的视频里,都是直接助焊剂、ic、锡膏,然后热风一吹,完美

不知道人家是啥锡膏,大间距的,比如1mm左右的,我倒是也能一次用普通锡膏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