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了一个小米的电风扇改装成两用款

楼主(2024-05-15):
翻手机无意中翻出来以前的一个拆机改造的视频,因为无法上传视频只能截图一张上来,电扇好像是小米的米家直流变频风扇2,加了4节18650电池(两并两穿),电池是别的设备上拆下来的,没有成本,家里螺母不少,粘一些到底座增加重量,装好后发现其实里面的位置稍加打磨一下可以放六节18650的,不想折腾了就没有改,最终的效果是电池满电风力2档的情况下可以用8个小时左右,还是不错的。

网友:
8个小时非常厉害了,这电池

网友A:
搞个太阳能供电,绿色环保

网友B:
支持3楼的意见,建议楼主实施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3楼的意见,建议楼主实施一下

风力发电也不错啊,他处出来风可以给自己发电。

网友:
看来还挺省电的

网友:
6节18650电池,能用8小时,那相当节能了。

网友:
8h够用了哈哈哈

网友:
原来小米的电源板PCB是放在下面的,开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搞个太阳能供电,绿色环保

如果是住楼中楼或者独栋房子有条件可以上太阳能,睛天给18650电池组充电。

  如果要家里这么玩儿,纯属脱裤子放屁,给18650电池组充电会有一部分能源损耗,18650电池组放电给这风扇运转又有一部分能源损耗。也就是说,比直接插电使用耗费更多能源。

网友E:
问题是,为什么要使用18650?楼主住的地方经常停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为什么要使用18650?楼主住的地方经常停电?

从电力转换层面来说:如果要家里这么玩儿,纯属脱裤子放屁。
  给18650电池组充电会有一部分能源损耗,18650电池组放电给这风扇运转又有一部分能源损耗。也就是说,比直接插电使用耗费更多能源。

  如果家里楼顶安装有太阳能光伏发电,白天用太阳能给充电,晚上吹风扇,白天、晚上都是太阳能,那么这样一个月能省一点电费。不过,本身直流变频电机就省电,我DIY改造的开至最大风量实测才13.8瓦特。一个月其实也省不出多少电费。投资安装太阳能光伏与储能电池组的成本不知道十年时间能不能省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住楼中楼或者独栋房子有条件可以上太阳能,睛天给18650电池组充电。

  如果要家里这么玩儿 ...

--------------------------

网友F:
风力发电不就是利用扇叶旋转来发电吗?这个扇叶不也是转着的吗?嗯,我有一个天才的想法,先不说,免得你们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力发电也不错啊,他处出来风可以给自己发电。

永动机,不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风力发电不就是利用扇叶旋转来发电吗?这个扇叶不也是转着的吗?嗯,我有一个天才的想法,先不说,免得你们 ...

永动机的白日梦。

网友:
经常停电的地方有用

网友:
楼主这个是小米的哪个版本?我去年618撸的是小米1X升级版,不知道底座是不是一样?

网友:
挺好的,可移动了。

网友:
可以用8个小时挺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