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鸣源锂电池专用充电器

楼主(2024-05-15):
        鸣源锂电池专用充电器,外壳个头不大,没想到里面的瓤子更小,仅仅62mm×32mm,sop-7封装的芯片,这功率真的能达到十几瓦吗?
        正面:

  背面:

         拆开盖子,里面一块小小的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

        sop-7封装的电源芯片:

        MB10F整流桥:

       SS310输出整流肖特基二极管:

       PC817光耦:

         输出电压:

                 电路图:

        电路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与常见的电路迥然不同,不知各位是否发现了:
        ①.开关变压器供电方式
        ②.光耦的作用,与稳压电路无关
        ③.稳压是怎样实现的?个人认为是通过改变②脚电阻的大小来调整的。

        ④充电指示灯与电源指示灯均由GG1035驱动。

        5.16,后续来了,为了探究一下我的猜想是否正确,今天将电源芯片②脚的电阻2943(经测量阻值为0.293MΩ)焊下,换上一只220KΩ的电阻,通电测量,电压降到了9.47V,由此可见,②脚电阻阻值的大小,的确与输出电压相关。

网友:
看电路应该是0.5A左右的

网友:
小身板住了个大房子。

网友:
觉得有点太简单了

网友:
电源不咋地,换个好点的

网友:
丐中丐,哈尔滨制药六厂出品

网友:
这个很正常,因为电压是12v的,虽然是1A,功率很小,手机充电器电压5v电流2安,体积比这还小!

网友:
光一个芯片,又没有MOS管,怕是没多大功率

网友:
单芯片IC做12W是可以的,这个电路有点奇特也没有找到相关芯片资料,更加不知道原设计工程师选料是否正确.咋说呢,就是看上去不像正规厂家生产的.

网友:
看变压器大小应该最低可以达到20W。

网友:
隐患,2943如果故障开路,输出电压会升高,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原边反馈控制芯片,有可以做15w的

网友:
输出电流1-1.5A,能省则省!

网友:
好家伙,这小身材一看就是大户人家,住这么大的房子,一看就不一般

网友(2024-06-14):
严重的偷工减料,牌子都没听说过

网友(2025-01-16):
这芯片确实简单,拆解的这个绿灯还加了东西,电路图是不隔离的

网友:
现在这些产品真的是节省到了极致

网友:
比起其它PWM,这个电路确实简单!
不过也真有隐患,将AC直接加在反馈端,而不是用输出反馈,若AC端电压波动或负载变化,稳压如何实现?
另,如“升起冉冉“提问,倘若2脚电阻开路,会如何?!

网友A:
这个GG1035居然查不到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GG1035居然查不到datasheet

同感。国产小公司很多芯片都没入datasheet。他们自己又不发布,所以很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