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主机的msata插槽识别不了硬盘怎么办?

楼主(2024-05-15):
小主机带1个m2插槽和一个msata插槽,

m2插槽接固态盘可以正常识别,
但是msata口接了固态盘却识别不了,为何会这样

之前边上BIOS电池漏液,似乎造成了板子一些腐蚀,msata插槽识别不了固态盘和这个是否有关?
是否有办法修复msata插槽识别不了硬盘的问题?
应该如何修?大家可否给点思路,谢谢

bios电池漏液腐蚀处用纸巾擦了下,还能看见一些腐蚀点

网友:
他可能是个pcie?

楼主:
msata半高固态盘刚好可以插入,不过识别不了

网友A:
这个接口大概率是mini-pcie接口, 一般mini-ITX主板都是mini-pcie 和 mSATA接口各1个,  有些是m2 和 mini-pcie接口各1个.

楼主:
怎么知道是msata口,还是mini pcie口?

mSATA接口和mini PCI-E 物理接口是一样的,而且插进去不会烧卡烧本子。

先有了mini PCI-E标准,然后笔记本厂商用这个口来做wifi卡,3G上网卡,声卡,等等。

mini PCI-E host设备同时支持PCI-E和usb2.0信号,至于具体走哪个,由插入的卡自己决定。

有配件厂做了mini PCI-E接口的SSD,基本是PATA协议。最高连续读写速度<80M。一体机如带无线,会配备这一接口,因为无线网卡已经成为一体机的标配。它基于PCI-E总线,可以为一体机扩展外围设备,如蓝牙模块、3G模块、无线网卡模块mini PCI-E接口的固态硬盘等。不过mini PCI-E接口带宽不高,比较适合一些对数据吞吐量要求不是非常高的外围设备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msata半高固态盘刚好可以插入,不过识别不了

msata和mpcie的外观是一样的,引脚定义和协议不一样。

网友:
可能是插网卡的吧,不是sata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是msata口,还是mini pcie口?

看主板的说明书。主板上也会有相应的丝印,你的图没有拍全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大概率是mini-pcie接口, 一般mini-ITX主板都是mini-pcie 和 mSATA接口各1个,  有些是m2 和 mini-pc ...

这个机器是mini itx主板么?怎么知道是否itx主板

网友B:
先找一下两种接口的定义,然后量一下关键脚的电压,比如VCC,GND等,就能区分出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一下两种接口的定义,然后量一下关键脚的电压,比如VCC,GND等,就能区分出来了吧 ...

脚这么细,怎么测
把特尖笔伸进去按到电极上么

网友C:
拿个笔记本无线网卡插上去看能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个笔记本无线网卡插上去看能不能识别。

不会把主板搞坏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把主板搞坏么

楼上说了,MINI PCIE和MSATA接口外形一样,协议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了,MINI PCIE和MSATA接口外形一样,协议不同而已。

无线网卡插入后,还需要装驱动,如果驱动没找到,也不知道是否pcie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网卡插入后,还需要装驱动,如果驱动没找到,也不知道是否pcie设备? ...

提示发现硬件就可以确定了啊

网友:
既然有M.2那另外一个是MSATA的可能性不大,它俩本来就不是一个"时代"的接口了。是mini-pci可能性大

网友:
买个minipcie转sata的转接卡一插就知道啦。这个卡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