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再利用,整一个有范的汽车启动电源

楼主(2024-05-15):
    之前买了块V5点焊控制板,接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但无法焊接,将调节按钮调至最高档也无济于事。所以考虑用超级电容试试就入手了2组美国Maxwell超级法拉电容,单只为2.7V3000F,一组是2只(见下图1、3):

    另一组是3只(见下图2、3):

    到货时的电压与内阻见下表1:

    充电后的情况见表2:

    将2组串联起来后充满电是13.5V600F,接上点焊控制板,调节至最小档点焊18650锂电,点焊板MOS管强烈炸裂,锂电负极被融出一个2-3mm的孔洞,电池也废报了,拆焊炸裂的MOS管后接2只一组的电容5.4V1500F,保持最小档点焊锂电仍然炸管,只能作罢,单只法拉电容满电后电压仅有2.7V,估计电压低也就没有再试,至此这2组电容就搁在角落一直在吃灰。
    前不久由于车子很长一段时间没动电瓶亏电无法启动,用汽车启动宝也启动不了,估计是启动宝电池老化了,所以想用闲置的这2组法拉电容做个汽车启动电源,为此又购买了一些组件: 一是为安全起见购入了电容均压保护板,2.5V开始均衡电压(见下图4-6):

    二是入手了数显屏,方便直观电流、电压等信息(见下图7-10):

    三是5A的降压模块(见下图11):

    这样方便充电器的选择,一般都用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不用单独为此再准备专用的充电器;四是接线柱、6平方带紫铜端子的连接线和EC5公头带铜鼻(见下图12-14):

    五是外壳,用的是现成的东成工具箱,2组5只电容正好装入,还是比较美观的(见下图15):

    最后上几张组装好与全部完工后的图照16-18:

    这个汽车启动电源效果还是相当好的,2.0T的SUV秒起杠杠的,有次线夹子不小心短接在两接线柱上,铁夹子被融出了个大洞(见下图19),威力很猛,当然吓了一大跳!

    组装好的汽车启动电源充满电后测量,电压是13.5V,内阻是2.454mΩ,但5只电容的单个内阻之和是1.512mΩ,之间相差了0.942mΩ,差不多是3只电容的内阻之和,于是1与2、2与3、3与4、4与5用内阻仪进行测量(见下表3):

    发现2与3之间是1.428mΩ,与其2个的单独测量之和0.583mΩ差很大达到了0.845mΩ,也就是说两组电容的后期连接(见下图20):

    产生的这个电阻值,阻值还是相当可观的,建议要组装的朋友直接入手5只一组的,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汽车启动电源的内阻,如果是小车建议5只电容一组就行了,这样既能装入现成工具箱减小体积,又能减少成本。
    另外再顺便说下V5点焊控制板,原板上焊有5个MOS管(见图21):

    但板子上还留有空余的MOS管焊盘,于是就将手上剩余的2只管子也焊到板上(见图22):

    并接上之前用过无效的汽车启动宝,点焊锂电池顺利成功,且无需将调节按钮调到最高档,最小档薄镍条也能点焊,点焊效果也不错。
下面是汽车启动电源组装物料清单列表(见下表4):

  • · study|主题: 19, 订阅: 6

网友:
这个箱子也挺大的。

网友A:
我是直接购买6个一组的  啥保护板都没有  充电到14.5,用的的时候直接两边夹上

网友B:
东成的箱子哪里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成的箱子哪里搞来的

pdd出售空箱子

网友B:
你这个是大箱子? 53cm x 32cm?

网友C:
点焊板是12V的?

网友D:
我组的也是6串的,用的电容比你的小。5串耐压接近汽车发电机启动后的上限,感觉还是6串更安全。

网友:
这个启动刚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购买6个一组的  啥保护板都没有  充电到14.5,用的的时候直接两边夹上   ...

简单粗暴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成的箱子哪里搞来的

Pdd上有的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大箱子? 53cm x 32cm?

不是,就是图上标的尺寸32*24.5*8.5c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组的也是6串的,用的电容比你的小。5串耐压接近汽车发电机启动后的上限,感觉还是6串更安全。 ...

启动后马上断开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焊板是12V的?

是的,12V的。

网友E:
学习了,成本太高了,
我是用一个恒流升压模块,把12V升高到15V,给电瓶充电,一般20分钟就能启动车了,电源是快充充电宝,骗到12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成本太高了,
我是用一个恒流升压模块,把12V升高到15V,给电瓶充电,一般20分钟就能启动车了,电源 ...

这个启动电源是外出临时应急用的,在家什么都好弄的。

网友:
东成以奇怪的方式登场

网友F:
太厉害了!这个可以支持多少A的瞬间启动电流?现在带自动启停的电瓶的启动电流比普通电瓶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厉害了!这个可以支持多少A的瞬间启动电流?现在带自动启停的电瓶的启动电流比普通电瓶大很多。 ...

我认为普通电瓶并联法拉电容可以代替启停电瓶

网友:
看着有点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