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双摄摄像头的功耗是否挺大?有人用过这种摄像头么?

楼主(2024-05-15):
带2个摄像头,功耗是否普通摄像头的2倍?

不开补光灯的情况下,功耗是否一般摄像头的2倍?
这种摄像头白天的功耗是否在6瓦以上,8瓦左右?

网友A:
夜视不开的情况下  应该不超过1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夜视不开的情况下  应该不超过10W

看来功耗比单摄的高很多,相当于是2个摄像头的功耗啊

网友:
肯定是是2个摄像头的功耗

网友B:
应该不会是两个的功耗,我想大约在1.5-1.7个左右吧,毕竟线路板、网络部分是共用的,只是多出一个摄像头,因此省了另一个的网络部分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是两个的功耗,我想大约在1.5-1.7个左右吧,毕竟线路板、网络部分是共用的,只是多出一个摄像头, ...

你用过这种双头摄像头么,是否用功率计测过,大概是1.5倍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过这种双头摄像头么,是否用功率计测过,大概是1.5倍么?

没用过,不过我堂弟前段时间买了个杂牌的这种,带电池的,记得配的电源是12V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不过我堂弟前段时间买了个杂牌的这种,带电池的,记得配的电源是12V2A的。
...

杂牌的是某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不过我堂弟前段时间买了个杂牌的这种,带电池的,记得配的电源是12V2A的。
...

杂牌用了多久了,稳定性怎样?

网友:
这种功耗可以忽略不计吧,一年能用几个电费

网友(2024-08-26):
我刚下单一台,还没到货。

网友(2024-10-30):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不过我堂弟前段时间买了个杂牌的这种,带电池的,记得配的电源是12V2A的。
...

那就说明功耗真的大了,一般小球机顶多给你配12v1a,单摄机一般白天3w,晚上6w,白天摇头5w晚上摇头8w,如果功耗增加不多厂家是不会舍得给你配2a的。

网友:
貌似没有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
白天是5W,晚上开2个补光灯的话11W左右吧

网友:
这种没有实测过,楼主搞一个实测下。。。

网友:
相当于是2个摄像头的功耗啊

网友:
功率很小的,应该5w左右

网友:
实际测试就知道,夜视平均9W,静止图像的时候

网友:
搞个功率器监测一下

网友:
12v1.5a.萤石给的电源是这样.我用过两三个.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