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水管居然用了这么多转接头

楼主(2024-05-15):
在广场边上看到一根不锈钢水管大转小转接头用了很多,另一边的ppr水管大转小转接头就用得比较少。

网友:
冒充锥管,避免紊流?

网友:
转接头比水管贵

网友:
用件多,好收钱。

网友A:
这个是压接的不锈钢管,压接不锈钢管没有跨两个尺寸的压接件,所以要不断变径才能到需要的管径!而PPR有直接变径!

网友:
第二次见到这种不锈钢管了,

网友B:
这PPR露在外面使用寿命不长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压接的不锈钢管,压接不锈钢管没有跨两个尺寸的压接件,所以要不断变径才能到需要的管径!而PPR有直 ...

非常专业的解释,使用不锈钢管花钱比较多。

网友:
使用不锈钢管花钱比较多转接头比水管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压接的不锈钢管,压接不锈钢管没有跨两个尺寸的压接件,所以要不断变径才能到需要的管径!而PPR有直 ...

这个理由不可信。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工程承包,可能是一时找不到适宜的材料而出此下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PPR露在外面使用寿命不长吧???



楼下有住户水管一段露在外头了,至今16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下有住户水管一段露在外头了,至今16年了

PPR撑不了这么多年。PVC例外。PVC除了下水管还有给水管,都是耐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PR撑不了这么多年。PVC例外。PVC除了下水管还有给水管,都是耐侯的。

包起来应该可以,我家的也差不多15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压接的不锈钢管,压接不锈钢管没有跨两个尺寸的压接件,所以要不断变径才能到需要的管径!而PPR有直 ...

解释专业,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PR撑不了这么多年。PVC例外。PVC除了下水管还有给水管,都是耐侯的。

+1,不过PVC耐压好像比PPR要差一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不过PVC耐压好像比PPR要差一点???



看厚度和原料质量。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PPR撑不了这么多年。PVC例外。PVC除了下水管还有给水管,都是耐侯的。

确认是ppr,本地用的最多的黄色中财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