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开机不显示,拆开看看

楼主(2024-05-15):
有一主装机,主板为七彩虹CQ1900M,插上电源,主板有一个灯亮,按开机键,电源风扇启动,主板有亮第二个灯,但是显示器没有反应,主板也没有叫声,把电池取出,测量电压有3v,并短路清楚cmos,还是涛声依旧,把硬盘,内存条都拔掉,还是这样,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集成显卡坏了。显示器没有问题。

开机后的样子。

插上电源,这个灯亮

开机又亮这个灯

主板型号

后面接口

怀疑集成显卡坏了,找一个亮机卡看看

谢谢观看!

网友A:
换个内存条试试,,,主板想退休啊,,累了困了。。。让你找N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存条试试,,,主板想退休啊,,累了困了。。。让你找N100,,, ...

换内存条看看

网友B:
CPU虚焊?显卡坏的话。主板也会滴吧!

网友C:
把内存显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虚焊?显卡坏的话。主板也会滴吧!

后来看了一下,主板喇叭好像没有接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内存显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

擦了,还是不行,只能换根看看

网友:
基本是主板挂了。

网友:
这也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
找个诊断卡插上看看

网友:
什么电脑才会用这种主板?一体机吗?

网友:
听喇叭报警,或者上诊断卡,或者直接换新的...

-------------------------

网友:
换内存不行话主板坏了

网友:
我有一块也一样不好用了,换内存也不行,破玩意

网友:
这个故障很复杂,先找哪里温度高。

网友:
电池3V可能是虚电,最好换了试试

网友:
键盘插了没有,键盘数字灯能不能按亮按灭?如果能按亮按灭那才像你说的集显坏了。

网友:
根据经验,换一台电脑就好了

网友:
主板那两个灯是什么含义呢,板子上没标识,查查说明书

网友:
换主板吧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