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浮子开关?16A?

楼主(2024-05-15):
捡到一个传说中的浮子开关,正面:

反面:

好奇里面啥样子,锯开:

锯呀锯却不开,钳子起子砍刀齐上,终于开了:

里面还真有机关,那个钢球位于“上”部,微动开关处于“自然”状态,位于“下”部,开关常闭转“开“;常开转闭合。

现在常闭0欧,而常开转闭合有好几欧阻值,微动开关上标的是16A~不知道里面是不是金、银触点竟有啦莫大流量?
如此收获就是钢球、微动、塑料壳

网友:
钢球挺大

网友:
锯都锯不开,良心产品啊。

网友:
开关电流大 钢球是触发装置

网友A:
这东西特别爱烧,我们单位的经常烧微动开关,导致拍不了水,把泵房淹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这种东西,里面竟然是微动开关

网友B:
多数是漏水而损坏了。

网友C:
感觉不是很稳定呢

网友D:
没看到哪里写着16A,微动开关写的是10A250V啊?

网友:
感谢分享,内部原来是这样

网友:
这是潜水泵开关,16安正常

网友:
还以为内部是水银开关,微动不防水太容易坏了

网友:
这种结构微动很容易坏

网友:
直接过大电流接水泵肯定容易坏,最好用浮球控制接触器启动水泵,这样浮球就不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哪里写着16A,微动开关写的是10A250V啊?

嗯,仔细看了一下是15(8)A,我给假大到16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是漏水而损坏了。

这个没有漏水痕迹,但是触点已经不灵了,所以废弃了~这么单薄的微动显然易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特别爱烧,我们单位的经常烧微动开关,导致拍不了水,把泵房淹了

用714水位控制器加探头改吧,非常简单,可以自动排上或者自动上水,我改装非常多

网友:
这种结构微动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很稳定呢

微动很容易拆开了(赞一个),

里面触点还不小呢,银子也不少吧?(发财啦),看触点也没啥变化,都亮堂堂的,而且装回去接触电阻也消失了,看来真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特别爱烧,我们单位的经常烧微动开关,导致拍不了水,把泵房淹了

常烧微动是直接控制水泵启动吧,我们单位的集水井排水用这种开关控制接触器启动水泵基本上没发现开关损坏的,都是用上四五年电线硬化不灵活了才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