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同惠TH2830升级固件变TH2832

楼主(2024-05-15):
1.网上看到的,我也没有机器,谁有机器可以去试一下,好坏不包,

2.开机按TRIG按键,选择A升级固件

网友:
这是刷成其他代工品牌的固件了吗

网友:
硬件还真可能是一样的

网友:
320刷成1替都能,

网友A:
只是增加了20Hz和200KHz频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增加了20Hz和200KHz频点吗?

好像多了好多位分辨率

网友:
我连2830都没有

网友B:
原贴在那儿,我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贴在那儿,我可以试试

1.咸鱼上有个卖家也是破解了之后2830卖的,多了偏置电压等等,我也遇到了其他的硬件版本,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th2830-vs-th2832/

完整的固件下载在222楼,升级之还是建议多看一下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咸鱼上有个卖家也是破解了之后2830卖的,多了偏置电压等等,我也遇到了其他的硬件版本,

如果2830能像32那样,偏置电压可调,那么值 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2830能像32那样,偏置电压可调,那么值 得试试

我准备返厂校准的,拆开2830发现那几个电阻是1206的贴片电阻,10欧,100欧,1k,10k,100k,准备换成塑料块电阻估计能更稳定一些,然后再返厂校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准备返厂校准的,拆开2830发现那几个电阻是1206的贴片电阻,10欧,100欧,1k,10k,100k,准备换成塑料块 ...

等你先搞,搞好了,我照着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先搞,搞好了,我照着学一下。

我想返厂校准就不想升级成2832固件了,就是这个地方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返厂校准就不想升级成2832固件了,就是这个地方的电阻

先看看你更换塑料块后的效果。

我自己更换的是开步睿思贴片,感觉提升不大。

如果更换塑料块后效果有提升,我就打算更换成AE金封。虽然比塑料块高20多,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你更换塑料块后的效果。

我自己更换的是开步睿思贴片,感觉提升不大。

我用手机回复,不会发图片,直接买ebggc11的电阻不行吗,就是那个白色的电阻,我看同惠2818这个高端电桥就是用这种电阻,再高端的电阻不知道效果可能提升不大吧,毕竟运放什么的同惠2830都是定死的,个人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机回复,不会发图片,直接买ebggc11的电阻不行吗,就是那个白色的电阻,我看同惠2818这个高端电桥 ...

看到这几颗电阻下面的PCB板都开了“窗”,预计功率还是不小的,所以要选择适合的电阻来替换。

因为我还没有收集到2830的资料,不好作出判断;因此不敢下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机回复,不会发图片,直接买ebggc11的电阻不行吗,就是那个白色的电阻,我看同惠2818这个高端电桥 ...

TH2818是老款电桥,老款的TH2817也是用塑封电阻。

新出的仪器包括台式万用表,很多高精度电阻都改用贴片。
个人看法,对于0.1%、0.05%精度级别的LCR电桥来说,精密贴片电阻其实也够用。如果是想获得远远超过规格的精度,那另说。
目前用5位半万用表HP3478A跟踪测试国产精密贴片电阻,老化不明显,比国产色环插件电阻好多了。
一些号称25ppm温漂、0.1%精度的国产色环插件电阻,精密场合根本没法用,老化率非常高。温漂倒是基本都在规格范围内。

手上的HG2817台式电桥,测试4K以下电阻,误差在0.05%以内,但超过40K的电阻,误差达到了0.5%。
不过,我没有太大动力去换已经老化的参考电阻(其实需要更换的9K、90K精密电阻都早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精密电阻,我一般用台式万用表测试。
至于电容电感,有0.5~1%的测试精度也足够了。手上的参考电容,最精密的也只有0.5%,目前实际使用过的电容,最高精度也只到5%。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2818是老款电桥,老款的TH2817也是用塑封电阻。

新出的仪器包括台式万用表,很多高精度电阻都改用贴片 ...

其实我也考虑过您差不多的想法,软件校准的电桥1%的精度也够了,就是温飘和老化的问题,我本来也不想更换电阻,就是因为想返厂校准,校准一次200元,想着10欧-100k的塑料块电阻也不贵,不如买几个换上,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一下,汕头的那些卖塑料块电阻的商家到底是不是真货,塑料块电阻太多假货了,我是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考虑过您差不多的想法,软件校准的电桥1%的精度也够了,就是温飘和老化的问题,我本来也不想更换 ...

贴片精密电阻老化问题。
我在立创买过Viking、Yageo、RESI的0805、1206封装25ppm/℃ 0.02~0.1% 1Ω~1MΩ贴片电阻,DIY了一片4线贴片电阻参考板。
去年9月到今年4月,测试参考板上的100Ω~100KΩ电阻(这个阻值范围我手头有比较稳定的金属箔参考电阻,而且HP3478A也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测试结果),老化不超过HP3478A的1个字(10ppm)。简单测试温漂在+/-2.5~14ppm/℃之间。

塑料块金属箔电阻,见到网上有花几十元买一颗全新的国产金属箔,结果拆开是假货
我主要买二手金属箔电阻,某宝、某鱼都买过
全新的塑料块金属箔,靠谱渠道价格高也不大好买,某鱼某宝又怕假货不大敢买
目前我买的Vishay、AE之类塑料块二手金属箔电阻,某鱼渠道多是汕头那边的商家,总体测试温漂还不错,基本在规格书范围。没拆开过,不敢断言是否真正的金属箔电阻

感觉二手金属箔电阻相对假货概率小一些,新的只买过几颗AE TO-220封装的100R之类,测试温漂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