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升级改造良明电钻电池 谁知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楼主(2024-05-15):
2016年 二师兄送的良明电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3425 组装好一直很好用 几年前还换了几节电池

数天前 家里换摄像头 嫌拉线麻烦 就直接用电钻加合金钻头在墙上打孔了

谁知打了一半电钻就断电了 紧接着电池开始冒烟 赶紧拔出电池 发现是电流太大 电池输出端子发热把塑料壳熔化 导致正负极短路了

用刀把短路的触点撬开后发热立马就停了

等冷却后拆开 发现壳子已经严重变形 报废了

电池坏了 电钻好好的 不修好不合适啊!

思量半天 决定改电池 谁知道就是这个决定导致了后面的种种磨难

咸鱼购得一块原装18伏电池

到手直接拆

三洋的电池 一节漏液 其余的也都零电压

电池全废 只能希望保护板还是好的了  (这里 噩梦开始了)

找电池 三星20R

组装起来

因为电池跟电钻不匹配 只能稍微修整一下

电池完美到位了

结果呢?保护板没有输出!!

并且电压还在缓慢下降

拆开检查发现有好几个电阻严重发热。没治了 保护板是坏的

没办法了  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保护板咔嚓一刀 只留输出插座部分

然后塞进去一块5串的锂电保护板

然后插电钻测试 还好 可以用了

修整外壳时发现电机吸附了很多的铁屑

找一块不锈钢网 改造一下外壳

把通风孔都贴上钢网 既不影响散热 又阻挡了铁屑进入

机头变速部分就不拆了 喷一点白锂润滑脂进去

全部装回去

几天后 又淘到了原先缺失的水平珠

这回它完整了

别急 还没完

烧了的电池壳里面的电池和保护板还没处理呢!

没办法 又从闲鱼买了一个壳子(很便宜 低于正常价 这也是一个祸根)

到手真的是没眼看 到处是裂 保护板不用说 也是裂的 很是火大 逮住卖家一顿怼  答应重新发一个来

这个破壳子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清洗干净 然后打钉子 修理了好久 终于也弄好了

把四串保护板塞进去了

充放电正常

转天 补发的外壳到了 还另外送了一块保护板
不死心啊 重新配对了一组电池上去

结果保护板还是坏的

算了 算了 还是用老办法 换保护板!!

然后 我就有了三块电池

紧接着

一直用的好好的螺丝批罢工了

拆开测量电池 一节过放报废了

怀疑保护板坏了 直接换了一块保护板和三节电池

结果呢 只用了一天!!

又坏了一节!受害者合影

这是最后的三节20R了

继续换 保护板换新

还好 这回没出问题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不不不 下面还有!

几年前坛友送了一把博世的电扳手

带一块原装电池 带出去拆螺丝时总感觉不够用

再给他配一块电池

电池壳子顺利到手 (国产替代壳 还带平衡冲的)

结果呢 这保护板缺识别脚 电扳手不能识别 没法用

只好再去换保护板了

到此 全篇结束
疯了 真的 快疯了 当初直接十几块买个壳子换了多好啊!!!!!

网友:
地主家的特点就是电池包特别多

网友:
打打打 打个劫

网友:
这个费的,一般人早放弃了

网友:
电池多了也烦

网友:
都是手里存货太多惹的祸。

网友:
还是合用一种电池盒好。改过几个电池盒就不想玩了。

网友:
一不小心就喷满白浆

网友:
投资越来越高,垃圾佬的特色...

-------------------

网友:
看看头像,再看那双爪子,不坏才怪

网友:
不是说外国都用丹碧丝吗?怎么还侧漏呢?

网友:
电池多,工具也多,

网友A:
楼主的工具平台还真多啊,仔细一想我的好像也挺杂,12V的老松下,16.8V的国产龙韵,后来又配了个富格电动棘轮,修了下外壳能用龙韵的电池,18V的牧田款,这个现在是主力,22V的喜利得,打黑来的一把电锤
第二个螺丝批的电池我也有,买万用宝带的,好像叫什么泰克,用了没几次机器坏了,电机冒火花冒烟,以为转子有短路,费了老大劲换了个转子,没多久又冒烟了,索性重新买了个机器,然后电池又不行了,换了3节拆机的VTC5上去,发现有漏电,去年年底弄了几个新的VTC4换上,拿出去用了两次,挺好,继续吃灰

网友:
大工程啊,光看帖子都觉得累

网友:
看自制的防尘罩比较专业,花钱买技术,误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工具平台还真多啊,仔细一想我的好像也挺杂,12V的老松下,16.8V的国产龙韵,后来又配了个富格电动棘 ...

1 2 3 4 5串都有确实是太乱了除了那把螺丝批外其余的都是坛友送的 那把螺丝批除了电池组外形不通用比较恶心外 其实挺好用的 保守估计拆了几万个螺丝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咔嚓一刀下去  这就是高明所在

网友:
电机那么多铁屑,可以想象使用环境有多恶劣

网友:
这剧情可以写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