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JYY-50C1电压力煲更换电源板

楼主(2024-05-15):
朋友的九阳JYY-50C1电压力煲不上电,经查系电源板故障

拆电源板一个小技巧----在此打个孔方便卸螺丝,否者要大拆外壳很麻烦!

电源板取出了

电容和电感损坏,同时PN8024电源芯片也不保

第一次拼多多9元多下单同型号电源板,结果实物不符

不加热,出故障代码E3

于是第二次换店下单一致了,价格高了几元

这次正常了

网查的类似电路图

网友:
这个没几个原件应该好修

网友A:
愿意的话,可以看看原来的故障电源板能不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愿意的话,可以看看原来的故障电源板能不能修复?

相似电路图也找到了,可以修复的。主要是这段时间比较忙

网友:
换板简单省事

网友:
标称105度的电容也靠不住,设计是否有问题,电压力锅工作温度是超100度的

网友:
上次帮别人修也是换板子,省事多了

网友:
还是换板最好,折腾几个原件很容易Boom

网友B:
是不是又是义务劳动加倒贴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又是义务劳动加倒贴钱

熟人这是惯例,走时说声谢谢

网友:
一看放底部高温烧烤不出问题才怪,奇怪了九阳好多电路板都放底下。

网友:
还是换板最简单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倒是可以修好当备件。

网友:
还好,已经购买多年,使用率比较低,还没有出现故障

网友:
芯片坏了还是换板简单快捷

网友:
是不是锅底太热了,烤出故障了,直接换板换总成是现在的家电维修部最喜欢的操作了

网友:
现在大多电源板都在底部

网友:
直接换新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