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置CM4371-50交直流钳表测试

楼主(2024-05-15):
这款钳表功能还是很丰富的,适用的场景包括电子,电气,电工,汽车,光伏等。
外壳双注塑工艺,IP54防尘防水等级,转盘也有包胶处理,整机外形比较圆润,手感不错。两节7号电池供电,日置的表精度没的说,测量速度也不错,电容档稍微慢一点。
二极管挡输出电压1.9V,最大量程1.8V,无论输出电压还是量程都比较低,注定点灯比较弱!
过量程提示还是用的闪烁的量程最大值,而不是OL,反正我不喜欢这种设计,而且这种设计超一个字就跳量程了。
钳口又粗又圆,注定了适合粗犷的线路,狭小空间用不上!
支持交直流自动识别功能,支持AC+DC
支持交直流电流测量,分辨率10mA
支持直流高压测量,最大量程2000V(需配合专用探头)
支持滤波功能,可以测量变频器电压频率!(即便不打开滤波功能,测量变频器也是没问题的,误差很小)
直流档支持负值报警功能,红色背光+声音提醒,提醒线路可能有正负接反的情况
支持浪涌电流测试,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可以测量电机启动电流
支持直流电压电流同时测量,同时显示,支持直流功率测量
支持无线传输功能(模块选配)

网友:
淘宝了一下价格,兄台告辞

网友:
做工和精度都不错,应该要不少米

网友:
“支持直流电压电流同时测量,同时显示,支持直流功率测量”

这个功能见得少。

网友:
怎么感觉也是dtm0660芯片

网友:
蓝牙模块竟然还能插拔的!

网友:
估计价格不便宜的,看上去做工是很棒的那种

网友:
2000V?没看到专用探头是什么样的。

这个新的怎么也得2k以上了吧,高贵啊

网友:
2K多的价格,和福禄克有一比

网友:
从那个64针的IC外围电路来看,不太像0660系列,0660系列没有浪涌测试功能,二极管开路电压一般都有3V。。。

网友:
东西很好,贵不是产品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网友:
精度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