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带保护板充电的18650电池

楼主(2024-05-15):
娃娃的各种玩具都是5号电池的,南孚2.5元一节,一个玩具要3节,基本上一个星期就用完了,有点费钱。所以改锂电,毕竟全新拆机的18650基本不要钱,容量还超大

用锂电池,保护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经典电路呗,画图

WD01+TP4056+tps61088组合,适合3节---6节5号电池情况

等了几天,板子回来了

赶时髦,弄个二维码试试

手里还有几百个这种保护板,拆芯片

点锡膏

焊接,测试

输出正常

短路实测

短路,BAT端电流1mA,芯片保护工作正常
PS:正常应该测G波形,但我没示波器,就简单看下电流吧

找出18650,PS:19年-22年我收了将近2w组小兰,小吕,小黄电池,小吕到我手里拆开里面的硅胶都没干,弄了我一首。。。。早期小兰小黄都是18650,都是刚上线的,现在我只有十几节了。。。

点焊镍片

留点缝隙,焊接,全面测试都ok

搞定
我居然没有TP4056了,再买50片

网友A:
禽兽啊禽兽,啥时候帮我画个板呢...

-------------------------------

网友B:
还有一堆空焊盘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堆空焊盘是做什么用的?

升压部分,有些玩具是4节或者6节5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禽兽啊禽兽,啥时候帮我画个板呢...



有时间刷会抖音不好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刷会抖音不好嘛

果然禽兽...

--------------------------

网友:
感觉使用TP4056片会减小体积,方便灵活摆放。

网友:
空焊盘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不佩服不行,就是牛

网友:
沉金就是好看。

网友:
很多玩具放电池的空间有限

网友:
还不错,成本多少?对比下淘宝成品板

网友:
比电池,这个长了点

网友:
大佬技艺超群,万分佩服

网友C:
咋打了6片?不是只能5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打了6片?不是只能5片吗

有可能是10片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手艺不错!就是不知和成品的4056充放电保护板相比,成本能低多少

网友:
大神推得那种,咸鱼9.9包邮80个的也好用,就是充电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