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个灌胶的长安欧尚EV车载充电器/嘉盛充电机总成

楼主(2024-05-15):
一个长安欧尚EV车载充电器坏了,拆开看看是灌胶的,就换了个拆车的,旧的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先上这么多,过几天扣完再发多点图片

网友:
这种胶好扣,不粘连

网友:
汽车上许多电器盒里面都是灌胶的,防水防潮,坏了没法修。

网友:
还好都是这种胶,要是像沥青那种胶,垃圾佬都头疼

网友:
抓紧修,看看什么毛病,学习学习,灌胶的的确不好修。

网友:
扣胶这活真是费时又费力,还得注意别扣坏了器件。

网友:
这个是给汽车电瓶充电的吧,做工这么皮实。

网友:
除胶是个大工程...

网友:
有耐心  还能扣到这么仔细

网友:
快快抠胶,学习一下子

网友:
还好是这种硅酮类的胶。如果是硬胶这么大一块估计板子干废都不一定除得净

网友:
翘这玩意~人都翘死

网友:
学习一下,灌胶的不好清理呀

网友:
这是导热灌封胶,这个东西尽量不要修,因为一旦自燃了说不清,自己的车放一旁不说,如果是亲戚朋友的车,说不清,身边有真实案例。

网友:
除胶是个大工程

网友:
这个不好清理,需耐心,希望能修好!

网友:
灌的真严实,就是不好维修

网友:
这个胶只能除去大块的,电容之间的胶就不好除了,而且除完后修好还不好再次使用

网友:
铲胶铲得头疼

网友:
加热后会不会好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