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T8000NM0185机械硬盘 8 T SAS改SATA

楼主(2024-05-15):
健康度拉满 性能和sata无差别,直接不用sas阵列卡了。舒服,自己研究,别问这么改的,动手很简单的,自己研究一下咯我只是告诉你们能改而已,SAS盘又不贵 ST8000NM0185是SAS的7200转,7200转的SAS基本都能改成SATA。

网友A:
接口都不一样,怎么改的?

网友:
楼主也没有说怎么改的啊,也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都不一样,怎么改的?

阵列卡

网友:
看图二这是换了接口还是换了电路板

网友:
用SATA版本的PCBA搬BIOS?

网友:
接口协议都不同,不太可能吧,,,发点详细的,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帖子就是耍流氓!

网友:
有sas转sata转接头

网友:
发的图不能说明问题啊

网友:
我搞定了可控核聚变技术,但是这里写不下我就不写了

网友:
全篇就没说一个字怎么改的,神奇的帖子,我看了个鸡毛!!

网友:
只换pcb板行不行?如果真能用,黄鱼上好多sas盘,便宜的

网友:
好像换pcb板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都不一样,怎么改的?

换板子就行了。换板子就行了。换板子就行了。

网友:
楼主是淘的二手盘?什么价格?

网友:
和 改 有什么关系

网友:
需要硬盘和主板双支持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