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炬为的USB十字型的电流电压表,感觉踩坑了~

楼主(2024-05-15):
   用了红包,花了52大洋买入想来玩玩,也就测个电流电压功率的,看中了它的A+C多口输入输出,然后今天收到了,一上电才电压4.1V,电流1.4A,最高功率5.7W,最低的时候4W左右。后面换到充电头USB口还是一样,感觉被耍了感觉,我的手机原装充电头+原装线的荣耀10,标称5V,4.5A,22.5W最大功率,才这点~~~,后面找了个小米K40测还是不准,不懂原理也懒得深究了。便宜没好货,供坛友参考。

  果断退货退款,结果寄出去自费付款,WK又亏了15元邮费

网友:
看到标识的输入输出吗?你插反了

网友A:
楼主 ,会不会你插错方向了,输入端接充电头啊,没有双头type-c,只能用type-A检测通路了吧

网友B:
又亏了15元邮费

不是有运费险吗,下次还买炬为不啦,想测快充协议至少要一百大洋的表

网友C:
要我亏15元邮资!我就自己留着玩了。。。。

网友:
感觉楼主把输入输出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会不会你插错方向了,输入端接充电头啊,没有双头type-c,只能用type-A检测通路了吧 ...

A口,C口都试过了,一模一样都是5W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亏了15元邮费

不是有运费险吗,下次还买炬为不啦,想测快充协议至少要一百大洋的表 ...

没有运费险的,我没想测协议,只是想看看功率,这款本来就不带协议的,哪里知道这么坑,数字标出来跟玩似的,炬为我记住它了~~以后打死也不买了,坑货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我亏15元邮资!我就自己留着玩了。。。。

退货时候没显示邮费价格,以前退货都是8块钱起步的,这次寄货换了个菜鸟驿站,结果寄的韵达15块起步价格,付款时都打包上了,算了,血亏也得咬牙吞了

网友D:
楼主你的接法有问题啊,正确的接法应该是插排-充电头C口(或充电头A口)-炬为U表输入端C口(或U表A口)-炬为U表C口输出(或U表A口输出)-CC线(或AC线)-手机。

你的第一图里U表明显插反了

网友A:
可以看看论坛的:“ 搞一个c2c的电压电流表”,立创开源广场也有分享,做了个,效果不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8%A1%A8&page=1

网友E:
这代炬为没有方向自识别功能,想随便插找维简c0q,识别协议都是玩具级

网友F:
我记得有些充电器必须用原装线才有快充

网友:
目测是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接法有问题啊,正确的接法应该是插排-充电头C口(或充电头A口)-炬为U表输入端C口(或U表A口)- ...

我插A口充电头上面再插数据线到手机,也试过了,同样很小,忘了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有些充电器必须用原装线才有快充

都是原装的,充电头,线,手机

楼主:
我用A口也试了一样的,而且我刚刚去官网看了,这款是支持双向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代炬为没有方向自识别功能,想随便插找维简c0q,识别协议都是玩具级

我去刚刚去官网看了,这款是支持双向电流自动识别的,网站演示视频里面有。插哪头都可以,我用A口也试过同样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论坛的:“ 搞一个c2c的电压电流表”,立创开源广场也有分享,做了个,效果不错。
https://www.myd ...

看了下,不会搞,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刚刚去官网看了,这款是支持双向电流自动识别的,网站演示视频里面有。插哪头都可以,我用A口也试过 ...

那就是真的是品控不行,就算没激活协议怎么也得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