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修复一个内六角扳手加力棒

楼主(2024-05-15):
几年前5元买的,类左轮弹巢结构:
黑色本体有7个直径不同的孔,把内六角短边插入合适的孔就能当手柄用
蓝色上盖能转,有点像像早期左轮的上弹设计,
转到缺口可以上弹或退弹,转到其他位置闭锁

设计是好设计,但细节没搞好
黑色本体和蓝色上盖的结合,是一体的塑料轴,
我某次用力稍大就憋断了

修复方法:3mm钻头把黑色空间完全打通,拧入海康猫眼送的3mm安装螺钉

修复如初,又能继续给六角匙加力了

网友A:
内六角扳手不都是L形的么,还要加啥力???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六角扳手不都是L形的么,还要加啥力???

------------------------------------------------------ ...

可以用拇指做支点,整个力臂会更长,另外加粗以后,握持更舒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六角扳手不都是L形的么,还要加啥力???

------------------------------------------------------ ...

用球头那一端拧深孔的时候,手拿短边,套这个柄固定加长(加力杆)

网友:
感觉想玩具

网友:
没有什么用,等想用找不到了,不知道放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