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草原上这种电线杆以前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4-05-15):
我在荒凉的大草原上发现了一排排电线杆,通过细心观察,得到如下信息:
1.这种电线杆是木质的。
2.杆子大约有四五米高,杆子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三四十米。
3.每个杆子的顶部装有2只瓷瓶,瓷瓶为双层结构,材质较为厚实。
4.在2015年以前,电线杆上拉着两条导线,导线看起来非常细,也没有绝缘皮,而且材质看起来不像是铜或者是铝的(后来发现是铁丝)。这两条导线如今已拆除。
5.大多数电线杆上的瓷瓶是瓷的,有几个电线杆用的瓷瓶还是塑料材质,有个电线杆上的塑料瓷瓶破了,在附近可以找到几块碎片,碎片上印有铁路标志。
6.第一颗电线杆到最后一颗电线杆的线路长度大约为4公里。

这些电线杆的具体用途是?和铁路相关?说实话也不像是电线啊,不然220V走好几公里的铁丝都损耗完了!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以前的电线杆啊,俗称油炸杆,这些年已经不用了。

网友:
我猜是以前的通讯杆,小电流不怕电阻大,现在淘汰了懒得去拆

网友:
可能是铁路的通信电杆,油木防腐杆,以前用的双绞线,低压,只通信电信号通过,所以对各方面要求不高

网友:
铁路通讯,简称铁通

网友:
我家附近还有一根这种电杆,还一直都在用,上面还挂着光缆。

网友:
农村广播,我记得好像是

网友:
通信用的吧

网友:
铁线有可能是电话,或者是广播

网友:
过去的电话通信都是用木质线材。

网友:
通信用的吧,淘汰了,类似于早期每家都有的小广播通信

网友:
这么多木材,其实自己搞5根收回去做一个柜子,挺好的

网友:
就字面上的意思“电线杆”,铁线可能是通信线路吧。至于那个有铁路标志的陶瓷线杯,应该是刚好有一批这样的陶瓷线杯就用上了,不是有铁路标志的就只能用在铁路上。

网友:
应该是通信用的

网友:
电话用的线杆,新时应是沥青浸泡防护,风吹日晒几十年了

网友:
铁路的通讯线路

网友:
我也认为是通信用的,以前的电话,现在是无线传输,用不上了

网友: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

网友:
这就是以前的电话线路,大多是铁线材质,相关配套的大多是人工交换机及“摇把子”磁石电话机。打电话时需要先呼总台,由总台人工转接给被叫方,这个总台转接员俗称“接线员”,当年也是非常热门的职业(“三大员”职业之一),没有过硬的关系或后台是当不上的。这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事,当代年轻人是无法想像体会了。

网友:
henlao的物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