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球机光学变焦,镜头长度不会发生变化?

楼主(2024-05-15):
光学变焦数码相机变焦的时候,镜头长度会变得很长,

为何球机光学变焦,不需要改变镜头的长度呢

网友:
内部也变化。

网友:
镜头内变焦, 与手机光学变焦一样

网友A:
结构不同,内部镜头变焦,外面看不到而已。

网友:
变焦部分在内部。拆开一看你就知道变焦原理了。

网友:
变焦时内部有两片前后移动的透镜

网友:
内变焦设计,摄像机也基本都是这种设计,相机镜头比如佳能70-200也是内变焦

网友:
内部变焦,你对着镜头看就能看见里面的镜片在前后动作。

网友:
有多种变焦方案,长度不变的只是其中一种。可以搜索 “变焦小心得小体会" 或者 “连续变焦光学系统设计方法” 这些关键词看看。

网友:
在壳子里面变的啊,打开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同,内部镜头变焦,外面看不到而已。

焦距长一些,是不是只能外变焦,无法内变焦?

网友:
价格高的就是光学内变焦,价格低的甚至可能是数码变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