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脉力诚 九号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 84V 10a 可调快充

楼主(2024-05-15):
自己买的20块 宁德三元锂电芯66.2ah 找实体店定制组装,电池组充电接口是XT90,买一个84V 10a的可调电流3a~10a充电器随车携带 方便灵活 电流可调 解决了 电驴停车棚 公共充电桩600W限制(家里有个小炮 台达4856 数控可调 快充)。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也不知道这个充电器做工用料怎么样,耐不耐用?给各位大神们看看。

网友:
做工用料算是中规中矩吧!电流调节部分是电位器调节。有必要的话还是尽量换个质量好一些的电位器

网友:
这家店的充电器都挺不错的,我买的驰兔6033电池配的也是这家的充电器

网友:
这充电器不错

网友:
做工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牌子

网友B:
充电器随车携带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随车携带方便

防盗也重要,尽量和车架固定在一起。或者外出带差点的,万一进水丢失不太心疼,好的放车棚里用。楼主电动车充电器,用料比杂牌好。

网友D:
我的塑壳标10A,实际才7A多,严重虚标,你这个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塑壳标10A,实际才7A多,严重虚标,你这个咋样?

倒数第三张图 电路板上面有个白色标签贴纸 上面是88V 8A ,这我着就有点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牌子

抖音上面搜索 一堆这个牌子的老款型号 在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盗也重要,尽量和车架固定在一起。或者外出带差点的,万一进水丢失不太心疼,好的放车棚里用。楼主电动 ...

我刚买的一辆 九号MZmix 主坐桶放了 72v 66.2ah 锂电池,准备把充电器放在这个红圈 小坐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塑壳标10A,实际才7A多,严重虚标,你这个咋样?

还没用,估计要一周后没电再充电看看(我有个功率测试插座)

网友:
做工看着就不错

网友:
这种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是恒流吧,电压显示的是电池的电压?

楼主:
锂电池上面装了库仑计,所以非常直观。

今晚测试了一下 充电器:
把旋钮转到最大,充电器显示13A输出,锂电池库仑计显示10A输入。

又把充电器的旋钮调到刚好10A输出,锂电池库仑计显示8A输入。

就是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厂家要这样设置显示,难道这样做 绝大多数没有库仑计显示表的顾客会觉得占了大便宜?

网友:
这牌子不错,前段时间修过这个牌子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