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怎么挖一个0.4立方的土坑?埋狗

楼主(2024-05-16):
家里狗子不大行了,在河边绿化带给找了块风水宝地,打算埋到树底下。然后带着一把普通的铁锹去试试。

普通铁锹挖了一下挖不动,土太硬。然后就买了一个这种改进型铁锹,还买了一个这种螺旋地钻头,打算先用大扭力锂电钻打几十个孔把土松一下,然后再分层刨下去,要不然土太硬铁锹挖不动,主要是有时候还夹杂着石头。没有挖坑的经验,也不知道行不行。

再就是挖坑的地方啊,是河边上一个绿化带,那地方没啥人,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阻挠。附近几十米看了一下没有电缆光缆煤气管道的警示牌。tnnd,实在不行我再换地方吧,我这地方动物火化和人差不多一个价。我个人认为我这个做法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又没人来,也不影响谁,而且埋到土里它自然就分解了,最后就剩一堆白骨,时间一长,连骨头都没了。

主要是城市到处都是钢筋水泥,难得见到一块土。。。要不然我直接往林子里面一扔就完事儿,其他动物会把它给吃掉的,也相当于自然分解了,其他动物吃了它等于是生命的延续。

楼主:
我确实是不如小学生,人家埋个人都不用家长帮忙

网友:
普通铁铲才有用吧,这种的都不怎么兜土。另外说绿化带还是算了吧,也算市政设施,找个山啊 林啊啥的不行吗?

网友:
硬地应该用尖头的

网友: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网友:
尽量选有树木的地方,绿化就尽量别考虑了,公园应该也比这强吧,至少好挖土,

网友:
去森林公园啊,在这里jc以为你毁灭证据就不好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为了自己的爱犬,买了专业工具来埋。佩服佩服

网友:
工具正确就可以挖,用尖头或者洋镐,还搞不动?

网友A:
锄头吧。我家狗的岁数也不小了,墓地我都想好了,就埋我老爸门前吧,有始有终。

网友:
看楼主也是有情有意,找颗合适的树,埋在树旁边,没事的时候可以去看看

网友:
切记螺旋钻要注意用带防扭的,要不然下面遇到石头之类的卡死之后上面钻会扭伤手腕。钻不是很必要,你这个锹是可以的,我们这边挖树都用这种,太宽的挖着累。最好再准备一把宽的,往外倒土用。有80CM深就差不多了,就是累。没干过活的挖完手上肯定有水泡了,带双手套是必须的。

网友B:
一看就不经常SR,经常SR的就知道,处理ST用埋是最难实现的,0.4立方,差不多一吨重,一铁锹下去基本铲不出半斤土,试过的就知道,土是很硬的,光用铁锹一天都完不成,沙滩另说,所以你得准备一个十字镐,基本能应对所有的土质,如果是纯黏土的,四齿耙也行,带石头的土就基本不行了。
按你说的带石子的土,钻孔什么的没一点用,换地方或者用十字镐吧,,加一句,按你的深度要求,即便换地方,基本所有的荒地都不是靠一个铁锹就能挖出来的,水磨功夫另说,而且这种情况也不好雇人的,有忌讳,得专业做这行的才会接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锄头吧。我家狗的岁数也不小了,墓地我都想好了,就埋我老爸门前吧,有始有终。 ...

+1,挖干硬的土要用锄头,铁锹只适合挖湿软的土...

网友:
有情有义,不错

不过,这个没啥难度,出大力的活,工具凑手就行吧

不过最好白天干,晚上吓人

网友:
你最好大中午的挖坑,不要深更半夜,小心热心群众看到报警以为你埋人呢

网友:
镐都比螺旋钻效率高

网友:
一个十字镐加铁锹就可以,我买了一套6411厂的镐锹和斧子,一起才一百多,夜黑风高必备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不经常SR,经常SR的就知道,处理ST用埋是最难实现的,0.4立方,差不多一吨重,一铁锹下去基本铲不出 ...

一条狗 挖那么深干啥  ,随便找个水坑  附近  又好挖 风水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