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单根48G的笔记本内存条粗来了,什么样的笔记本要用这么高大的内存条?

楼主(2024-05-16):
很久没有关注最新笔记本电脑的配置了,刚才看了一下,还是被吓了一条,

笔记本电脑单根48G的内存条都粗来了
两个插槽就是96G内存,得多强大的处理器才用的了这么大的内存

这里是否有人已经先行用上这种牛鼻的笔记本内存条了呢
过来分享一下笔记本的配置吧

Crucial英睿达 48GB DDR5 5600频率

一根价格999

网友A:
移动工作台之类的用的吧,一般的肯定用不上啊

网友:
999 ?   这是真的吗

网友:
针对的也不是普通消费者

网友B:
哇塞!一个正在使用8g内存的电脑,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感叹!我家还有用4g的电脑,也没有感觉慢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移动工作台之类的用的吧,一般的肯定用不上啊

现在用不上  主要是贵  过一年就普及了。现在用不上  主要是贵  过一年就普及了。现在用不上  主要是贵  过一年就普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一个正在使用8g内存的电脑,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感叹!我家还有用4g的电脑,也没有感觉慢讶。 ...

你用的是IE6浏览器么

楼主:
ecc是服务器内存条,笔记本电脑不支持ecc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不上  主要是贵  过一年就普及了。现在用不上  主要是贵  过一年就普及了。现在用不上  主要是贵   ...

你这把科技发展想的也太快了吧,家用电脑现在才慢慢开始普及6核8核吧,服务器级别的还早呢

网友:
这么大的内存就是一个卖点,没有实际意义。一般16G内存够用,32G运行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把科技发展想的也太快了吧,家用电脑现在才慢慢开始普及6核8核吧,服务器级别的还早呢 ...

核多没用?单核频率要够高才好?

楼主:
笔记本内存条都不带ecc吧?

网友:
新硬件就需要新系统来榨干其性能

楼主:
ecc有什么用?

网友:
工作站还是有用的

网友(2024-06-19):
目前手头的笔记本用的就是48+8非对称双通道D5。暂时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AI 的活跑起来就嫌不够用了 ,这种笔记本给出差做演示的人用的。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内存最好别碰,根据可靠消息这玩意本身die容量是4GB,16颗粒双面就是64GB,但是良品率上不去就会放出这种48的阉割品,等64良品上去了这玩意就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话说底下的也别和我杠,大概在09年附近因为32位系统的原因和非对称双通道刚下放民用很多人图新鲜搞得1GB+2GB的奇葩组合,结果没过多少年64位系统普及3GB就特别尴尬。。。。。

网友(2024-09-11):
等到单条都普及了,再换个说法  双通道好,再割一波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