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不让安装APP,可有方法破解吗?

楼主(2024-05-16):
海信电视不让安装APP,可有方法破解吗?有公用的WiFi,但需要网络认证的,电视资源里没有,也不让安装,看看各位有没有办法破解

网友:
先找找开启adb的方法。然后通过adb来安装应用。

【声音平衡】,在这里不同的系统版本,可以尝试不同的操作。

方法一.按菜单键、OK键,来回按3次。(用于最新的VIDDA系统)

方法二:依次按数字键“1、9、6、9”。

方法三:按遥控器下面的“红绿蓝黄红”键出现大M,按菜单键进入工厂模式。

回到关于电视界面,选择本机信息,连续按3次菜单键。进入关于本机,找到版本信息并连按多次。
返回本机信息页面,进入开发者选项,开启调试模式(即开启adb)

网友:
老款的话就不是Android系统,你装个啥呀。有条件的话,接个盒子吧,或者手机投屏看。

网友:
海信电视不让安装APP,不买就是了。

网友:
U盘接入海信电视的USB,【应用】——【U盘助手】——【全部文件】

网友:
hi投屏——文件投屏

网友:
换创维,酷开系统也是安卓的,随便装。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回头试试看

网友:
开起商场模式。用U盘应该可以

网友:
买个 外贸盒子或 破解版魔百盒    效果依旧杠杠的

楼主:
U盘里的视频可以看,但APP不显示其存在,所以安装不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里的视频可以看,但APP不显示其存在,所以安装不了

放弃吧,买个安卓机顶盒,

网友:
老系统不支持,别折腾了

网友:
想复杂了,设置里找到商场模式打开,随便装app

网友:
买的康佳,最讨厌,每次一开机自动搜索wifi,扫到后第一屏要求连接wifi,扫你妹,扫到了就迫不及待升级软件,插入广告。讨厌

网友:
电视打开商场模式,U盘保存APP,记得把APK后缀去掉,这一步是关键。弄好后入USB口,应用里打开U盘助手,全部文件里就能看到APP文件啦,点击安装搞定。

网友:
移动盒子几十块,比电视强

网友:
事情没那么复杂。。。。。
第一,在电视机设置里,找到商场模式。。。。。
如果不行,试第二种。
在智能电视网(znds),有一个专门为海信定制的安装包,文件下载下来不是APK文件,忘记是什么格式的文件了,但插上电视上,就可以识别,装上这个之后,就可以任意安装APK了。
我就是用第二种方式搞定的。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