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M6299T主机之后还是恢复原样后优惠出给坛友了

楼主(2024-05-16):
联想M6299T主机之后还是恢复原样后优惠出给坛友了

联想品质,还行吧,本打算单主板套件出掉,机箱留着自己用。结果挂了一两年居然无人问津?
最终还是恢复原样,然后调试好出给坛友了,感谢坛友的支持。
本人还有戴尔套机和H61小问题套件可以看看哈。

网友A:
这配置要了干嘛呢,当古董收藏吗,一般都是买新不买旧。

网友:
整机好处掉

网友:
品牌机一般就是多个售后服务,,二手的没售后服务,,,价值就。。。有些接口还另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要了干嘛呢,当古董收藏吗,一般都是买新不买旧。

去年我还在用B75+I5 2400的套机呢。
单位解散才有幸捡到I3 6100的套机。然后在工程师房间捡到一条8Gu,不然还用不上。

网友B:
联想的机箱和主板都是专用的,难以利用呀。

网友:
G41还有这么新,保存的不错,

网友:
这古董配置能干嘛

网友:
这配置也不好用了

网友:
平台有点太老了,没啥用了。

网友:
我的联想H81 G1840还在用,就连接打印机打印点儿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机箱和主板都是专用的,难以利用呀。

还好吧,除了一些限制,就是电源键重启键和LED指示灯有点怪异,我自己改过一次还行吧。

网友C:
我去年退下的G41+Q9400不知道什么价出合适,用联想机箱改的普通机箱。机箱真结实

网友:
牌子的还是质量过关的

网友:
品牌机主机确实稳定耐用,淘准系统装机还是很划算。

网友:
太古老了
E7500换个Q8400四核,性能提升也没多少了
十几年的老主机不建议折腾

网友:
纯铝散热器,体积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退下的G41+Q9400不知道什么价出合适,用联想机箱改的普通机箱。机箱真结实 ...

我还有一台戴尔am3的和H61的主板的。打算留一套B75给女儿到时当学习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