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停电给铅酸电池充电的开关电源

楼主(2024-05-16):
手里有更换下来的电动车电池,其中有一块不行了,其它3块还行。

可以停电时供电。为了给单个12V电池充电,专门去买充电器纯属浪费。
合适的开关电源就可以。

开关电源给电池充电,关键是充电参数,电压电流要合适。
这个电源是两路独立输出,可以串并联。1.8A 正好给6DZF12充电,更大电流需要两路并联。用于汽车蓄电池补电等。
可以同时给两块电池独立充电,分别用不同电压。

网友:
36v输入能工作?

网友:
13.5v电压太低了,14.5V才行

网友:
电源口那有两颗电位器,可以调节下输出电压

网友:
物尽其用,助力环保

网友:
最好是加一个控制电路。我的一块60Ah的电瓶,就是用这种开关电源给充坏了的

网友:
这个不赖,双路还是双adj 可以各调各的!

楼主:
两路电压均可调整。最高能到近17V
具体充电电压取决于工况:ups浮充一般取13.8V,太费时间,完全放电电池要浮充28天才能充满。
汽车是14.4V,因为启动内燃机消耗不了多少容量。电压低了失水缓慢。
电动车电池是限流恒压法,三段式。
恒压按14.7~14.9V。因为充电时间有限。缺点是失水快,能及时电池补水也不是大问题。

楼主:
私家车电池容易硫化报废。因为启动频繁。单次用车时间短,电池不能每次启动放电后及时充满。
运营车辆电池相比较不容易硫化。因为启动不那么频繁,单次用车时间长,发动机浮充时间长。

网友:
13.5v电压,调节一下吧,长期使用浮充也不错

网友:
不用改,就当长期浮充使用也可以

楼主:
浮充是要24h不停充电。也就ups这种工况。
电池长期浮充,充电器功耗比电池功耗还要大。
真要想长期浮充,按0.01C用电容限流法浮充,起码功耗能小点,省电。
况且电容便宜,开关电源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