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加B16A,搞不定,请大神指教

楼主(2024-05-16):
一块SM2258G加四片29F01T2ANCTH2的颗粒,用2258H软件开卡,出现下面问题

用2258XT软件开,出现下面问题

没思路了,请大神指教该怎么办

补充ID

网友:
0通道错误,看看是否第一片闪存有问?拆下来,用测试架清空一下。加 焊一下主控,我觉得它最有问题

网友A:
是用的intel 545s的板子吗?如果是的话,说下你做了哪些改动,或者参考我关于这个板子跳线的帖子

网友:
论坛高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intel 545s的板子吗?如果是的话,说下你做了哪些改动,或者参考我关于这个板子跳线的帖子 ...

是的,换了主控,是四贴板,颗粒与缓存都没动。换后能认1G,ID识别正常,能过缓存检测。再RA换了300K,去了P25,其他没动。
这板质量确实不错,折腾几次了还是和新的一样,所以不想搬板,想把这板用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换了主控,是四贴板,颗粒与缓存都没动,能认1G,ID识别正常,能过缓存检测。再RA换了300K,去了P2 ...

万用表量一下焊盘的vccq电压,是否已经1.8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焊盘的vccq电压,是否已经1.8v了

量了下,VCC3.3,VCCQ1.8。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了下,VCC3.3,VCCQ1.8。

板子拍高清无码大图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拍高清无码大图来看下

刚刚拍的图片,请范大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拍的图片,请范大师指点

可能还有别的跳线,我抽空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有别的跳线,我抽空研究研究。

研究出结果了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
手动设置硬盘容量。

网友:
海力士的缓存,你的图里缓存设置是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