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户外电源可能会要抢掉一部分锂电工具市场

楼主(2024-05-16):
大功率工具插拔式电池包不经用
而且放电能力有瓶颈,所以现在好多都是双电池方案。随着储能电池行业爆发式增长,户外电源产品成熟了,但是目前价格还比较高。

等过些年这东西价格下来了的话,在不便接电的地方,买个大功率户外电源,配合有线工具,也算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插电工具便宜,而且稳定性高于锂电工具。

而且你再也不需要因为电池充电器的问题局限于购买一家品牌的工具了 。

而且已经有电动工具大厂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搞户外电源了,而且是背包式的。注意这不是普通的二十伏特包多位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度数的电量 ,发电机更小 。也没妨碍锂电工具的发展。户外电源要想存同样度数 体积小不了 可以参考5千 ...

拿桶子去买汽油,加油站能卖给你吗?他如果叫你把发电机运到加油站再给你加油呢

网友:
有冲突,不多,这种场景,国内只能说是只能能是极少用户的需求,
无线主打一个轻便,无线,方便作业,有背个户外电源的地方,那就是高强度的地方了,拉个220V的不香?现在还有拉不到220V电源又需要持续作业的地方??    唯一能想到的场景就是深山电镐凿石头了,毕竟我们又不像老外深山建木屋。

网友:
还真有可能,在部分使用场合下

网友B:
都用到线了为啥不直接市电?

网友:
户外电源也不便宜,可靠性也不高

网友:
细分市场,户外电源那么贵,不划算!杀鸡用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用到线了为啥不直接市电?

一些地方不是很方便,开个电车,外放,接电动工具,

网友:
户外电源都是脆皮, 几千W就歇菜了, 大功率电器很容易炸机!

最少 10KW以上的逆变器,才能稳一点

网友:
户外电源功率问题?再一个,电机问题,很多人用锂电工具体验的是无刷电机的硬特性,而现在大部有线工具还都是串激电机(软特性)。另外一个电子刹车,有线工具也没有,所以暂时别想了。
比如用个电钻,锂电的完全可以用手握住钻夹头定位,有线的你试试,这得力于无刷电机的精细调速和电子刹车。再比如稍高端点的锂电角磨机,由于有电子刹车,可做到放手即停。电圆锯也是,这些都可以大大增加安全性的。现在无刷都在往电子扭距发展了,这跟串激电机可没关系。

网友A:
同样度数的电量 ,发电机更小 。也没妨碍锂电工具的发展。户外电源要想存同样度数 体积小不了 可以参考5千瓦的发电机  一小时消耗1升油 发五度电 。满油可以发80度电左右。80度的户外电源 那体积 重量都很可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桶子去买汽油,加油站能卖给你吗?他如果叫你把发电机运到加油站再给你加油呢 ...

你猜猜这个5千瓦重100多公斤的发电机 会采用怎样的运输方式。

网友:
刚开始建设的小区楼顶,拉线麻烦,还是电池工具舒服

网友:
有少量场合会有这种应用,大部分还是手持锂电可以解决

网友:
在家能接220的地方我都不爱用插电的钻,
让我外出干活带户外电源?

网友:
锂电工具,户外电源,移动发电机,各有各的优势,新能源(两轮三轮四轮)也可以作为移动储能外放电使用

网友:
锂电工具用户外电源不现实

网友:
感觉户外电源给电池充电还可以,带个线给工具供电没必要,毕竟工具主打的就是摆脱线的束缚。

网友:
普通人可能用到的场景太少。用的多的绝对买发电机了。

网友:
考虑功率的话,是不是可以配合配合空气压缩机使用气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