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买一台处理excel的电脑

楼主(2024-05-16):
经常使用excel处理报表,经常使用的excel文件大小为50M以上,有数据有公式,打开时很慢,编辑时也经常卡住不动。
现在上配置一台电脑,处理excel文件,不玩游戏,不看电影,预算4500元左右,不要显示器
大家有好的配置推荐一下吗,先谢谢

网友:
加大一下内存,很多机器都应付得来。

网友:
excel高阶应用还是很耗硬件的,CPU内存硬盘都得升级

网友:
13400 cpu   32G内存

网友:
64G内存   14900

EXCEL高阶  相当于   小数据库   很耗资源

网友:
I7处理器,16G以上内存,500G固态硬盘,16G以上的显示卡即可

网友:
I7处理器,16G以上内存,500G固态硬盘,16G以上的显示卡

网友:
感觉office优化的就比较差,反正我的word几百兆的  图片等资料多了,保存一次要等十几秒钟,卡住不动……  电脑配置肯定是问题不大的,自感觉不差,就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4500足够了把

网友:
4500闭眼买,内存大一点就行,比如32G。
现在卡住可能是内存不够+机械硬盘的原因。

网友:
这么大文件考虑放内存盘

网友:
200块钱足矣

网友:
cpu和内存最好高一点,固态也好一点。

网友:
经常使用excel处理报表,经常使用的excel文件大小为50M以上,有数据有公式,打开时很慢,编辑时也经常卡住不动…… Excel大表格复杂应用对硬件要求比较高了,i5 12500(我讨厌大小核的U)、B660、双通道16G、金士顿KC3000 1TB M.2,核显……应该可以顺畅跑起来

网友:
楼上(14楼)的方案比较实用,还要加大内存。

网友:
数据处理要求内存要够大,起步32G吧,其他的中规中矩配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师指点,已决定用12400+B660+16*2+1TSSD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师指点,已决定用12400+B660+16*2+1TSSD

这样肯定毫无问题了

网友:
50M的excel文件。。。
excel软件其实也是硬件杀手,特别是函数公式比较复杂或者使用了大量的数组计算时,excel的运算效率不高,胜在灵活方便。如果可能,用access处理,效率高很多